[技术问答] 请教M451系列IO口设置方法

楼主(2019-11-12):
请问如何一次性设置一组IO口的工作模式?
比如现在要设置PD口所有IO为输出模式,需要像如下一个个设置,有没有可以一次设置完所以PD口的方法?
GPIO_SetMode(PD, BIT0,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D, BIT1,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D, BIT2, GPIO_MODE_OUTPUT);
...

网友:
你用逻辑操作,组合一下啊。

网友A:
GPIO_SetMode(PD, BIT0|BIT1|BIT2, GPIO_MODE_OUTPUT);

网友:
逻辑操作一下,其实就是将你需要设置为输出的那几个IO的位放一起就行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那个原型啊。还有就是那几个定义位的宏,你看看原型是什么,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SetMode(PD, BIT0|BIT1|BIT2, GPIO_MODE_OUTPUT);

这个方法好,谢谢!

网友C:
直接對寄存器設定值。
pin config有這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對寄存器設定值。
pin config有這個功能

好的,谢谢!

网友D:
弄懂了配置函数如何工作的,自己就可以根据需要改了

网友E:
二楼的正解啊

网友F:
需要非常基础的C语言知识

网友C:
直接對pmd寫值也可以。
/* Configure PB.2 as Output mode and PC.1 as Input mode */
    PB->PMD = (PB->PMD & (~GPIO_PMD_PMD2_Msk)) | (GPIO_PMD_OUTPUT << GPIO_PMD_PMD2_Pos);
    PC->PMD = (PC->PMD & (~GPIO_PMD_PMD1_Msk)) | (GPIO_PMD_INPUT << GPIO_PMD_PMD1_P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