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点电压为什么为负

楼主(2019-11-12):
请问 control输入一个方波信号,为什么B点的电压是一个负数呢

只能说明D1性能不好,
xch
你们说说,老外会不会翻q过来偷窥中国人民设计的电路?

网友A:
C1、D1节点到GND加个二极管给C1电荷提供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D1节点到GND加个二极管给C1电荷提供回路。

那篇**是这么解释的 ,但我想知道下为什么B点会是负的呢

网友B:
低电平时,通过D1倒流。D1的A极应呈现负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