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Nuclei Studio下载程序至GD32VF103C-START开发板 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9-11-12):
Break at address "0x8000dbc"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能认出来芯片吗

网友B:
下载那边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C(2019-12-30):
应该是下载算法不对。换一个适合该芯片的算法。

网友D:
假如是仿真调试的时候下载的话,如果是第一次就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是Debug设定没有按照官方要求设置,请严格按照官方说明书设置仿真配置,一定要按照说明书要求来,假如之前下载都没有问题,而现在有问题的话,请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弱弱的问一句,仿真器是JLINK吗?

网友E(2023-12-09):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