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的电感量

楼主(2019-11-12):
(无正文)

网友A:
从测量的角度,从信号源获取的能量少越准,从这一角度,电流互感器是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初级电感越小,jwl越小,获取能量越少。电压互感器则相反。电感越大,jwl越大。
但是提取的能量越少,其中电流互感器带的取样电阻不能太大。因为P初=P次,U1*I1=U2*I2。

楼主(点评):
您的意思是,互感器获取的能量越少准确度就越高,所以电流互感器初级电感要小,电压互感器的电感要大对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是从测量的角度去看,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测量的角度,从信号源获取的能量少越准,从这一角度,电流互感器是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初级电感越小,jwl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测量的角度,从信号源获取的能量少越准,从这一角度,电流互感器是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初级电感越小,jwl ...

从测量角度,从信号源获取的能量越少越好,这一点没有错。但由此推出电流互感器初级电感越小获取能量就越少,就错了。
电流互感器串联在电路中,从电路向电流互感器初级“看进去”的阻抗越小越好。但从电路向电流互感器初级“看进去”的阻抗是由次级负载阻抗和互感器匝数比决定的。电流互感器初级电感量应该比从电路向电流互感器初级“看进去”的阻抗大得多才对,因为初级电感对从电路向电流互感器初级“看进去”的阻抗进行了分流(二者是并联关系)。
所以,电流互感器初级电感并非越小越好,而是必须满足一定数值,才能够满足互感器的误差要求。

网友A(点评):
感谢,m大指点。

网友C:
看了一下,你们都错啦。电感分两部分,自感和互感,继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你们都错啦。电感分两部分,自感和互感,继续。

你的意思,选择合适的量程?合适的量程决定合适的变比?变比决定了,互感大致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选择合适的量程?合适的量程决定合适的变比?变比决定了,互感大致决定? ...

原副两边各自的自感(漏感)越小越好,互感越大越好,这个都从精度上考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选择合适的量程?合适的量程决定合适的变比?变比决定了,互感大致决定? ...

次级开路,初级表现的电感量,和次级短路,初级表现的电感量比,决定了电流互感器的基本精度,理由很简单,开路电感量,实际上是一个并联电感。就和变压器激磁电感类似。当然还有次级线圈电阻对采样电阻串联值对实际精度也是有影响的。
没有电感量的绝对值,只有相对值,小电流和大电流他们的基本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副两边各自的自感(漏感)越小越好,互感越大越好,这个都从精度上考虑的。 ...

磁环的漏感小,所以电流互感器大部分都是环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次级开路,初级表现的电感量,和次级短路,初级表现的电感量比,决定了电流互感器的基本精度,理由很简单 ...

互感器的磁芯,是不是工作在线性段比较好。非线性段(接近饱和)这一段跟普通变压器在最大磁通上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的磁芯,是不是工作在线性段比较好。非线性段(接近饱和)这一段跟普通变压器在最大磁通上是不是不 ...

其实无所谓线性段,所有磁芯材料的磁化曲线,全是非线性的,只是越接近原点,线性度越好而已,所以,互感器设计的工作磁通密度,是远远低于一般变压器工作磁通的,想象一下一个100A的电流互感器多大,其传输的功率实际上才多少?拆开来做百来W的变压器估计都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的磁芯,是不是工作在线性段比较好。非线性段(接近饱和)这一段跟普通变压器在最大磁通上是不是不 ...

严格说,应该有三段,前面还有一个起始段,比空气导磁率稍高。现在材料便宜,变压器铁心工作在磁化曲线的什么位置肯定与以前不同,互感器应该与以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严格说,应该有三段,前面还有一个起始段,比空气导磁率稍高。现在材料便宜,变压器铁心工作在磁化曲线的 ...

互感器,线圈之间的分布电容,对测量有什么影响,还是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线圈之间的分布电容,对测量有什么影响,还是可以忽略?

绕组分布电容的影响,取决于绕组的电压。绕组电压高,分布电容的影响就大。所以,对电流互感器来说,绕组的分布电容影响不大,对电压互感器尤其是一次电压很高的电压互感器(例如电力工业中使用的电压互感器)来说,分布电容影响就很大。
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有多大影响,要看一次和二次两个绕组之间的电压。两个绕组之间电压越大,分布电容影响越大。所以,电力工业上无论电压互感器还是电流互感器,二次必须一端接地,以避免绕组间分布电容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磁环的漏感小,所以电流互感器大部分都是环形的?

互感器变压器都要耦合系数要大,还要经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变压器都要耦合系数要大,还要经济。

这点不敢苟同,楼上说了,互感器的磁芯都够好几百w。这是一个测量装置,考虑精度多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点不敢苟同,楼上说了,互感器的磁芯都够好几百w。这是一个测量装置,考虑精度多一点。 ...

100A的线本身就比较粗,绕了次级线圈还要能包住它,用的磁心就不可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测量角度,从信号源获取的能量越少越好,这一点没有错。但由此推出电流互感器初级电感越小获取能量就越 ...

谢谢

网友F:
电流互感与电压互感情况不一样,你说的应该是自感参数,并不是越大越好。我觉得互感和漏感才是影响测量精度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流互感与电压互感情况不一样,你说的应该是自感参数,并不是越大越好。我觉得互感和漏感才是影响测量精度 ...

就是互感和漏感,一个要大,一个要小。电流互感与电压互感情况一样。

网友C:
互感器变压器还有铜损鉄损,铁心还有矫顽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