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请问用stm32F2xxx做USB主控读取U盘,可支持多大容量的U盘

楼主(2019-11-12):
请问用stm32F2xxx做USB主控读取U盘,可支持多大容量的U盘?
8G和16G的U盘支持吗?

网友A:
16GB 是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GB 是肯定可以的!

怎么设置  我这里好像只支持4GB的U盘

网友B:
跟多少位有关系 吧

网友C:
应该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D:
跟什么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