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金属电热膜控制电路无效,NPN滚烫,加热膜一点不热

楼主(2019-11-12):
(无正文)

网友A:
3904 在大电流情况下,hfe急剧下降。相当于mos管导通电阻大。你的驱动电流是4.5ma左右,在200ma,hfe只有25.

网友B:
加热膜电阻,两端电压,三极管CE电压?你什么都不测让大家给你算命?

网友A:
换个mos管 ao3400试试

网友C:
加热膜电源需求是什么样的?
用3904推动加热元件是不行的吧

网友D:
三极管不饱合,工作在放大区,功率都消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