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射线全自动洗片机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9-11-12):
X射线全自动洗片机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1、药液不加温
故障现象:
加热管两端无电压;
加热管两端有电压。
原因分析:
加热保险丝损坏;
加热继电器损坏;
显示温度值已超过设定值;
温度传感器损坏;
温控电路故障。
故障维修:
换保险丝;
换继电器;
换加热管;
换传感器;
检修温控电路。

2、药液不循环
故障现象:循环电机在工作(循环电机过热);
循环电机不工作。
原因分析:
循环泵内有空气;
循环泵叶轮堵塞、卡死;
循环泵保险丝损坏;
循环泵损坏。
故障维修:
将药液放掉,重新加液;
排除脏物或更换泵叶轮;
更换保险丝;
更换循环泵。

3、胶片药膜擦伤
原因分析:
药液太脏;
轴架上有结晶;
水洗水太脏,有砂粒。
故障维修:
更换药液;
清洗滚轴组件、药槽;
安装进水过滤器。

4、胶片传输过程中卡片
原因分析:
轴架传动齿轮卡片脱落产生错位,导致部分滚轴不转;
滚轴压片损坏;
轴架放置位置未到;
胶片不平,边缘不齐;
胶片尺寸太小;
送片不平行。
故障维修:
检修并装上卡片;
调整更换;
重新放置轴架;
禁止使用边缘不平齐的胶片;
按规定尺寸使用胶片。

5、胶片出来不干
原因分析:
开机时间太短;
烘干部份没有加温;
定影液坚膜能力下降;
水洗不充分;
室内温度太高。
故障维修:
开机10~15min洗片;
检查烘干加温是否正常;
更换定影液;
适当加大水洗流量;
除湿,保持室内干燥。

6、胶片药膜脱落
原因分析:
定影坚膜不够。维修:更换定影液。

7、胶片不干净
原因分析:
水洗不充分;
水洗水流量
故障维修:
清洗滚轴上杂物;
增加水流量,并在进水口安装过滤器;
疏通溢水孔,提高溢水孔水流速。

8、胶片画面不均
原因分析:
药水出现问题;
循环不正常;
胶片出现曝光;
少量显影液、定影液混合。
故障维修:
如新开机使用时,需要换质量好的药水,如使用一段时间后,需检查补充量是否正常、足够;
检查循环泵是否有空气或损坏;
检查暗箱和装片的暗盒是否有漏光现象或胶片在使用前是否存在漏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