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工程师模拟电路设计应该注意的12个问题

楼主(2019-11-12):
工程师模拟电路设计应该注意的12个问题

    模拟电路的设计是工程师们最头疼、但也是最致命的设计部分!它将模拟电路设计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还不错,转过来与大家共享。

  (1)为了获得具有良好稳定性的反馈电路,通常要求在反馈环外面使用一个小电阻或扼流圈给容性负载提供一个缓冲。

  (2)积分反馈电路通常需要一个小电阻(约 560 欧)与每个大于 10pF 的积分电容串联。

  (3)在反馈环外不要使用主动电路进行滤波或控制 EMC 的 RF 带宽,而只能使用被动元件(最好为 RC 电路)。仅仅在运放的开环增益比闭环增益大的频率下,积分反馈方法才有效。在更高的频率下,积分电路不能控制频率响应。

  (4)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线性电路,所有连接必须使用被动滤波器或其他抑制方法(如光电隔离)进行保护。

  (5)使用 EMC 滤波器,并且与 IC 相关的滤波器都应该和本地的 0V 参考平面连接。

  (6)在外部电缆的连接处应该放置输入输出滤波器,任何在没有屏蔽系统内部的导线连接处都需要滤波,因为存在天线效应。另外,在具有数字信号处理或开关模式的变换器的屏蔽系统内部的导线连接处也需要滤波。

  (7)在模拟 IC 的电源和地参考引脚需要高质量的 RF 去耦,这一点与数字 IC 一样。但是模拟 IC 通常需要低频的电源去耦,因为模拟元件的电源噪声抑制比(PSRR)在高于 1KHz 后增加很少。在每个运放、比较器和数据转换器的模拟电源走线上都应该使用 RC 或 LC 滤波。电源滤波器的拐角频率应该对器件的 PSRR 拐角频率和斜率进行补偿,从而在整个工作频率范围内获得所期望的 PSRR 。

  (8)对于高速模拟信号,根据其连接长度和通信的最高频率,传输线技术是必需的。即使是低频信号,使用传输线技术也可以改善其抗干扰性,但是没有正确匹配的传输线将会产生天线效应。

  (9)避免使用高阻抗的输入或输出,它们对于电场是非常敏感的。

  (10)由于大部分的辐射是由共模电压和电流产生的,并且因为大部分环境的电磁干扰都是共模问题产生的,因此在模拟电路中使用平衡的发送和接收(差分模式)技术将具有很好的 EMC 效果,而且可以减少串扰。平衡电路(差分电路)驱动不会使用 0V 参考系统作为返回电流回路,因此可以避免大的电流环路,从而减少 RF 辐射。

  (11)比较器必须具有滞后(正反馈),以防止因为噪声和干扰而产生的错误的输出变换,也可以防止在断路点产生振荡。不要使用比需要速度更快的比较器(将 dV/dt 保持在满足要求的范围内,尽可能低)。

  (12)有些模拟 IC 本身对射频场特别敏感,因此常常需要使用一个安装在 PCB 上,并且与 PCB 的地平面相连接的小金属屏蔽盒,对这样的模拟元件进行屏蔽。注意,要保证其散热条。

网友A:
关键是入门很难

网友B:
先学好电路的分析计算

网友C:
模拟电路的设计是工程师们最头疼

网友D:
模拟电路的设计仍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E:
注意信号之间的关系和限制

网友F:
设计PCB时,往往很想使用自动布线

网友G:
如何进行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

网友H:
模拟集成电路IC设计的工作到底有多难?

网友I:
往往考虑到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J: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三本经典教材学习

网友E:
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

网友A:
想自己钻研的话会需要付出很多

网友D:
具体设计时可以模仿成熟的电路进行改进和创新

网友B:
学好模拟电子技术,一定要多动手实践!

网友C:
目前数字电路、大规模集 成电路的发展非常迅猛

网友J:
电路设计后面不会对前面有影响吗

网友I:
电子技术基储电工基础是必须学的

网友H:
想学模拟电路设计的话,先学好什么才最重要

网友G:
需要重点考虑那些影响因素?

网友F:
采用自动布线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