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K80仿真

楼主(2019-11-12):
编译器用MPALBXIDE,版本5.30,仿真器用PICKIN3,下载太慢,不可以进入调试模式,
报错:无法加载程序文件:扩展CPU模式配置位已使能,但程序不是使用扩展CPU指令编译的。因此,代码可能无法正确工作。

网友A:
就如这个提示啊, 你看一下配置字的设置, 关掉那个扩展指令模式, 然后再试试看?应该就可以进debug模式的.

楼主:
谢谢,不知道扩展模式是哪个

网友B:
CONFIG1L的 bit 6XINST: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Enable bit

楼主:
pickit3仿真怎么那么慢

网友C:
这个IDE本来就卡就慢

楼主:
有用PICKIT4下载的吗?分享一些,

网友D(2019-12-16):
这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E:
扩展之后有改善吗

网友F:
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