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的8个优点

楼主(2019-11-12):
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的8个优点

  1、 低功耗。在低耗电待机模式下,2节5号干电池可支持1个节点工作6~24个月,甚至更长。这是ZigBee的突出优势。相比之下蓝牙可以工作数周、WiFi可以工作数小时。

  3、低速率。ZigBee工作在20~250kbps的速率,分别提供250 kbps(2.4GHz)、40kbps(915 MHz)和20kbps(868 MHz)的原始数据吞吐率,满足低速率传输数据的应用需求。

  5、短时延。ZigBee的响应速度较快,一般从睡眠转入工作状态只需15ms,节点连接进入网络只需30ms,进一步节省了电能。相比较,蓝牙需要3~10s、WiFi 需要3 s。

  7、高安全。ZigBee提供了三级安全模式,包括无安全设定、使用访问控制清单(Access Control List, ACL) 防止非法获取数据以及采用高级加密标准(AES 128)的对称密码,以灵活确定其安全属性。

  8、免执照频段。使用工业科学医疗(ISM)频段,915MHz(美国), 868MHz(欧洲), 2. 4GHz(全球) 。这三个频带的扩频和调制方式亦有区别。总的来讲,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Zigbee最大的优点是:低功耗(但是只针对终端节点来讲)、组网灵活(网络中设备较多时有优势)、低成本(相对蓝牙和WiFi来将的)。

网友A:
传感节点体积小,成本低,计算能力有限

网友B:
igbee网络可容纳多达65000个节点

网友C:
成本比较高,比nRF2401等要高很多。

网友D:
传感器节点使用简单方便

网友E: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的能量有限,延长整个网络的生存期成为传感器网络路由协议设计的重要目标

网友F:
优点就是功耗低、传输距离广、信号穿透性强

网友G:
优势就是可以自由组网,且不产生运营费用。

网友H:
ZigBee无线通讯协议,它网状网的组网方式

网友I:
ZigBee比Z-Wave应用更广泛

网友J:
ZigBee是国际通用协议,兼容性强

网友G:
ZigBee组网能力更好,自愈能力强

网友A:
传感节点数量大、易失效,具有自适应性

网友F:
大多数协议或多或少依赖无线网格(mesh)组网,有些依赖整体系统来达到合理地传输距离

网友B:
网络中的任意节点之间都可进行数据通讯

网友E: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部署在监测区域内大量的廉价微型传感器节点,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形成的一个多跳自组织网络

网友C:
ZigBee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

网友D:
需要考虑节点的能量消耗以及网络能量均衡使用的问题

网友J:
采用多次加密运算安全性高

网友I:
几乎可以用来部署实现任何短距离无线功能。

网友H:
组网便利、信号稳定、可靠、修复能力强、不容易受到干扰

为什么这么多优点,市场推广一直这么困难,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K:
为什么这么多优点,市场推广一直这么困难,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L:
有点这么多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这么多优点,市场推广一直这么困难,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有多种原因吧。
zigbee的定位其实挺尴尬,传输距离不如lora远,传输速率不如wifi快,价格不如普通的2.4g模块低。
综合起来看,它的最大优势其实是在低功耗和复杂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