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 USB-HID 通讯

楼主(2019-11-13):
USB-HID通信中读/写缓冲大小一定是64字节吗?
如果缓冲大小大于64字节(比如说1024字节), 不行吗

网友A:
HID要用USB的中断传输类型,USBFS中断传输最大包长就是64,如果是USBHS,中断传输最大包长可以到1024

网友B:
这个协议规定的

网友C:
一般说协议里规定了,就不能超,超的话。。。我没试过。

网友D:
好像可以是64的整数倍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20-01-09):
一次传输最多64字节,超过64字节的,再次请求数据包。

网友F:
一般HID使用的是中断端点和控制端点,全速USB的控制端点和中断端点的最大包长就是64字节,超过了要分包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