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STC15串口的使用

楼主(2019-11-13):
STC15.PDF文档中有这样的描述:因[P3.0,P3.1]作下载/仿真用(下载/仿真接口仅可用[P3.0,P3.1]),故建议用户将串口1放在P3.6/P3.7或P1.6/P1.7,若用户不想切换,**使用P3.0/P3.1作为串口1进行通信,则务必在下载程序时,在软件上勾选“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时才可以下载程序”。
如果按这种要求做,不是要浪费端口吗?本来准备用SOP8的芯片,485通信加三个灯一个信号检测,刚好6个IO口。请大师说一下,通信仍用P3.0/P3.1,P3.2/P3.3也用作控制信号,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好像STC12和STC8均没这种要求!

网友A:
硬件设计满足冷启动时,端口 P3.2/P3.3为0/0, 这样就可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