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驻波

楼主(2019-11-13):
行驻波是介于行波和(全反射)驻波之间的波,通常的一般驻波指的就是行驻波。

下面给一些式子和相关图。

网友A:
教科书上现成的,截个图就得了,自己码字就是原创的?

楼主:

注意上面的红字部分。

楼主:
相关示意图

楼主:
注意上面行驻波幅度的周期性

网友B:
红字部分怎么了?

@HWM :如果单x为某一值,x就是空间某一点。那么A(x)就是幅度波?
@HWM :红字一开始没看懂,就自己推导了一下。
HWM
幅度。解的过程是数学,但必须明白其结果的意义。

网友B:
如果单x为某一值,x就是空间某一点。那么A(x)就是空间x点的幅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x为某一值,x就是空间某一点。那么A(x)就是空间x点的幅度波?

就是空间某点(x)的信号(电压和电流或电场和磁场)幅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空间某点(x)的信号(电压和电流或电场和磁场)幅度。

网友B:
驻波的波腹和波节的周期是二分之一波长。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驻波的波腹和波节的周期是二分之一波长。什么意思?

"驻波的波腹和波节的周期是二分之一波长。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任意相邻的两个波腹或者相邻的两个波节之间的距离(另一种说法是两个波腹或者两个波节之间的最小距离)是二分之一波长。

网友A:
楼主和我抬了一天杠,结果是两个粉丝都不认可!
一个是我早上说的读者会晕,看不懂,另一个也认为说距离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驻波的波腹和波节的周期是二分之一波长。什么意思?

波腹波节是(行)驻波中的一些特殊点,其实相关幅度本身就是空间的周期函数。下面给个简述。

楼主:
(行)驻波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驻波的波腹和波节的周期是二分之一波长。什么意思?

如果你能看懂那个幅度表达式,再对照那些图,应该就能明白。

那个幅度公式,我自己能推导,不是抄的,由低一层的知识得来。就像软件,我看了源代码,还看子函数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驻波幅度

没想到你正在回答,我们一起发了,你这样带进去就差不多了。

网友A:
你还是做销售算了。

多打一个字,后面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能看懂那个幅度表达式,再对照那些图,应该就能明白。

明白了一点点,空间与时间的纽带是速度

楼主:
参数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439891-4-1.html

网友A:
这就是小7同志所说的,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利,才掌握电磁学的人说的:

这是中学物理和电磁波知识的混搭结晶。

小七已死,叶春勇已阅

网友D:
Envelope 信封???

可以翻译成“包络”、“包络线”,表示幅度/幅度变化的曲线

网友B:
终于看清神仙打架,截图为证

网友E:
高端帖,技术贴,默默来学习一波,然后默默的走开,因为开不太懂啊。

网友F:
这种高技术含量的贴子我还是硬生生的看完了,因为几位高手太有魅力,看到几位高手华山论剑,不谦虚的说我一点都看不懂,不骄傲的说应该90%以上的坛友看不懂,我就纳闷怎么还能兴致勃勃的看完,是不是高手之间的互怼比一般人更加精彩?是不是想看看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是不是怼的内容比讨论的内容更加精彩?

我承认我就是有点无聊写了这么多,下班,双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