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网络的地有压差

楼主(2019-11-13):
(无正文)

楼主:
如果同一个地有压差的话,如何保证AD采出来的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同一个地有压差的话,如何保证AD采出来的数据是正确的?

我以前第一块板就是同一个地有不同的电压。
主要是这个板有大电流。
对于adc采集来说,注意单片机的地与外部调理(如运放)地尽可能在一个点。单片机的adc vref,也是同理,避免某个地方有大电流,导致压差,产生两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第一块板就是同一个地有不同的电压。
主要是这个板有大电流。
对于adc采集来说,注意单片机的地与 ...

我的地现在是波动的,一直跳动,导致电压一直不稳定, 这个显现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地现在是波动的,一直跳动,导致电压一直不稳定, 这个显现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

要求不高就1阶rc滤波就是了
acc+=(adc-y)
y=acc>>8
acc用32位整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地现在是波动的,一直跳动,导致电压一直不稳定, 这个显现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

采样端接入的GND,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其实,对于我们后级而言,小信号端GND发生真实的GND电位波动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模拟输入的GND接入点和ADC采样的GND接入点产生相对的波动,这才是要命的,直接造成数据被干扰,严重的则无法使用。
因此,更应该关心的是,ADC的GND相对模拟量接入点,这个理论上必须是完全的等电位。这也变成一个微弱信号量化和处理的基本准则。而这些,在线路设计尤其是PCB布局的时候解决是效果最好,而且成本最低的方法。
再没有办法处理,那只能隔离了,这确实也是有效解决GND干扰的方法,可惜这同时也是最复杂成本也是最高的方法。

网友C:
要做什么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如果你需要测量目标的电压
1.目标的电压参考点要确定,不能随便选。
2.ADC的地 与目标电压参考点电压存在差值,而且是变动的。建议使用差分输入的ADC。

网友D:
差分测量就行了,你单端的当然受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