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如何进行空调红外匹配

楼主(2019-11-13):
现在打算制作一个 空调红外匹配的设备。但是不知道寻找什么特征来和码库做匹配。
使用的是irext 的红外码库。

现在的步骤是:
在进入匹配模式的时候 红外接收器 接收到遥控器发出的电平长度讯号。
然后和本地的所有码库做匹配。

因为每家的红外协议不一样 所以没法通过一个特定标志位 进行判断
我现在的做法是判断前10位的数据,把接收到的数据和码库中的数据进行做差
把差值最小的码库作为输出。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 是否可靠。

网友A:
网上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 毕竟学习型万能遥控器 网上已经很多了

网友B:
没有写过红外的代码

网友C:
不太了解原理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E:
学习一下这个红外的发射原理编码!然后发射!就是自学习!

楼主(点评):
最后只是做了 空调的匹配。 按空调开机键,然后接收到 电平长度讯息,然后和已知码库作对比,如果小于阈值就匹配。

网友F(2021-05-27):
可以用红外解码芯片YiRX04分析红外协议,SOP8封装,串口控制,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