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光电二极管,要加50V反偏电压,如何设计放大电路呢?

楼主(2019-11-13):
光电二极管,要加50V反偏电压,如何设计放大电路呢?
可以直接耦合不加电容吗?运放可以单电源工作吗?

网友A:
可以,负电压加在A极,K级接运放反相端即可,这是IV电路(有源),如果无源,K极经过电阻接地,取K 极电压输进同相端,进行同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负电压加在A极,K级接运放反相端即可,这是IV电路(有源),如果无源,K极经过电阻接地,取K 极电压 ...

高手。
另外,这种负电压,对纹波有没有要求?
有负电压电路可以参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
另外,这种负电压,对纹波有没有要求?
有负电压电路可以参考吗? ...

要求低纹波的,用337做合适。工频变压器50V,整流滤波,337输出50V,RC网络(滤波),光电管本身是小电流UA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低纹波的,用337做合适。工频变压器50V,整流滤波,337输出50V,RC网络(滤波),光电管本身是小电流 ...

有没有小体积,低功耗的负电压电路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小体积,低功耗的负电压电路推荐?

运算放大器应用技芌101,有日本工程师用倍压滤波电路(小电流)可以参考下。用在光电管或是光电倍增管加偏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应用技芌101,有日本工程师用倍压滤波电路(小电流)可以参考下。用在光电管或是光电倍增管加 ...

技芌101?这个是完整的型号吗?没找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芌101?这个是完整的型号吗?没找到呀。

参考下。同样是光电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同样是光电类电路。

谢谢。

网友B:
雪崩光电二极管?

网友C(2019-12-18):
引用 网友A:
可以,负电压加在A极,K级接运放反相端即可,这是IV电路(有源),如果无源,K极经过电阻接地,取K 极电压 ...

楼主的意思是光电二极管加反偏电压,不是在光电二极管的正极加负电压吧,只要在光电二极管的阳极加个50V的电压,使得光电二极管工作在光导模式即可,是这样理解不  ?

yes

网友D:
mark,电容倍压,jfet前级 交流跨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