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Slotted Line

楼主(2019-11-13):
Slotted Line是微波领域曾经非常重要的一类仪器,下面摘录相关的一段内容。

网友A:
对头,就该这么干,两年前就建议你直接截图就行了,因为你说的那些公式定理,全是教材上的,没必要码字。

截图后再给两句评论,诸如本帖开头的评论:某某知识点非常重要
这样的评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放在任何一个知识点上都是成立的,相当于万能评论模板。
所以,这样的评论可以省略。

网友A:
再一想,截图都是多余的,直接把教材的PDF传上来让人免费下载,更省事。

@HWM :不知道。我对它们没印象。
HWM
@戈卫东 :本坛“著名”的运放正反馈跟随器和那个拉普拉斯变换收敛域(ROC)等,“抄书”解决问题了吗?
@HWM :直接把书贴上来,就不存在忽悠误导了吧
HWM
@戈卫东 :如果没那么多忽悠和误导,可以更省事。某些东西学校就该教过。
他的话题我建议你不要搭理了,没意思,学术上的东西你也不要争了,也没意义
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