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24 Blynk手机APP点灯示例

楼主(2019-11-13):
我们在上次的分享中,一起制作了天气时钟,这个小小项目就当做我们的实践练习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学习零知ESP8266教程。

本次的分享我们通过手机APP控制我们LED灯打开和关闭的操作。

一、硬件
1.电脑,windows系统
2.零知ESP8266开发板
3.智能手机一部 + app(Blynk)
4.micro-usb线

二、软件库和运行环境的安装
(1)电脑:
①软件库(已安装)
打开零知开发工具,如图:

②运行环境的安装
在这里我们需要安装Java运行环境,可以点击这里查看教程

安装完后,还需要运行一个windows的脚本命令(.cmd文件),来支持Blynk的。不用担心,点击这里(PS:都是免费的)

(2)手机
安装Blynk app(.apk文件),点我下载

三、准备工作做完,下面我们一起看图操作

打开手机,点开安装好的Blynk,创建新的用户:

点击ok,登录成功后,创建新项目:

点击创建,进入如下操作:

点击【PIN】设置要控制的引脚,这里要控制的是板上LED,连接的是GPIO2,因此选择digital,gp2.
然后改成一个switch开关按钮

然后返回,进入下一步: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认证口令,点击Copy all,然后点击返回。

准备以下代码:

#define BLYNK_PRINT Serial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BlynkSimpleEsp8266.h>

// You should get Auth Token in the Blynk App.
// Go to the Project Settings (nut icon).
char auth[] = "Auth";

// Your WiFi credentials.
// Set password to "" for open networks.
char ssid[] = "xx";
char pass[] = "xx";

char local_domain[] = "192.168.0.xxx";

void setup()
{
  // Debug console
  Serial.begin(9600);

  Blynk.begin(auth, ssid, pass, local_domain,8080);

}

void loop()
{
  Blynk.run();
}

然后把复制的认证口令粘贴在:

`char auth[] = "认证口令";

把电脑服务器的IP地址写在:

char local_domain[] = "192.168.0.xxx";

最后再把WiFi热点名和密码填写再下面的代码中:

char ssid[] = "WiFi名称";
char pass[] = "WiFi密码";

然后将零知ESP8266开发板连接电脑端,验证并上传我们的代码!

四、验证测试
(1)上传成功后,我们打开串口调试窗口,就可以看到如下信息了:

(2)然后点击运行按钮:

视频效果:点我传送哦

网友A:
好详细,这相当于手把手教学了

楼主:
关注零知实验室,从零开始,我们玩转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