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V的一个保持电路 恒压源

楼主(2019-11-13):
小弟我用ad9834产生了10K到1M左右的500MV的电压,后面用opa690放大,现在就是考虑因为负载时多变的,想让其能够稳定在5V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达到,加跟随器吗

网友A:
加一级VCA,经过运放输出,输出电压不随负载变化,变化原因是输入信号有变化,在运放前或后加一级VCA,从输出取样,整流成直流值,跟基准比较去调节VCA.可用乖法器做。

网友B:
用AGC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GC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

考虑过用这个  就是尺寸有些大  就是让其保持在最终的5V信号是吗

网友C:
可以加一级可控制的衰减电路

网友D:
加大驱动能力,减小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