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inux共享库下,卡死在pid=fork();

楼主(2019-11-13):
在linux共享库下,调用共享库函数时,程序卡死在函数中的pid=fork()这里,来个大佬指导指导原因...

网友:
这描述的都不知道是哪儿

楼主:
结贴,起因是原本静态库改成动态库,执行速度变慢(按理来说影响应该不大),结果导致实时定时器出现问题,修改定时器以后,问题消失,大环境下影响因素太多,真实原因还不明白...

网友A:
对Linux不熟。。

网友B:
我也长知识喽

网友C:
需要对定时器怎么更改 呢

网友D:
看看这个函数里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