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C转DC开关电源输出对大地有电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13):
示波器探头鳄鱼夹这头接大地,另外一头接开关电源直流输出GND负极。居然能看到交流波形?

那么问题来了:

1,开关电源里面是隔离变压器为什么还能测到压差?不应该是零伏吗?
2,测到的高压值实测人手摸着没感觉,怎么没有触电的感觉?
3,测到电压值对人体似乎没有什么危害,但是这个电压值施加到比较脆弱的电子元件上会不会损坏电子元件芯片?
4,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测试用的开关电源就是普通手机充电头,测试了好几款不同品牌型号的充电头都有这个情况。

示波器测到的波形如下:
峰峰值(Vpp)=276V
有效值(Vrms)=81.6V
频率50Hz

网友A:
没有高频噪音。
这电源不错呢。

网友A:
是因为空载么?

网友A:
主要相关元件:整流桥,开关管,变压器,Y电容。

楼主:
有负载,但负载比较轻。电流需要可能就几十毫安。

但是我就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能测到电压。按理说不应该是隔离的测不到电压吗。

网友A:
有Y电容连在初次级之间。
而且变压器也不能完全隔离交流电流的,绕组之间还有分布电容。

网友B:
你认为的隔离,那只是理论上的。
事实上,变压器初次级,有不小的耦合电容,而且,通常还有跨接在开关电源初次级的Y电容。
由于开关电源输入相线和零线,而相线对大地电压就是我们常说的220V。所以这些构成了对大地阻抗比较高但确实存在的回路。
示波器输入阻抗比较高,因此你测量的时候,会测量到比较高的电压幅度,而在接到实际负载的时候,由于他们阻抗远低于示波器输入阻抗,因此就像你手直接摸上去也没有感觉一样,你完全不需要担心会对设备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这个漏电流Y电容贡献最大,对于没有接地措施的开关电源,碰到其金属物会有电麻的感觉,这个漏电有时候会对电路有很强的伤害,常看到有人热插拔串口都能烧485或23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