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232014引脚,有几个疑问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2019-11-13):
我现在用的KF8F232014引脚的,用仿真器运行,正常工作,但是单独上电,复位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研究了半天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使用了P0.0引脚,这个引脚是不是不能使用

楼主:
突然想到了是模式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20-05-20):
说来听听,俺也想用!

我们是ChipON的代理商 QQ:804862378 有需求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