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INI57

楼主(2019-11-13):
MINI57 复位后在链接J-Link,程序被擦除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有执行擦除命令也擦了?

网友:
推荐使用新唐的nu-LINK,我一直用nu-LINK开发的。

网友B:
这貌似跟单片机无关。没遇到过。

网友B:
不连接这个编程器呢?不连接J-LINK会不会擦除。

网友B:
也可能是JLINK设置问题吧。

网友C:
是否有操作config,會將晶片擦除
另外看你下的代碼是那一包,如果是 fmc的代碼,看是否有操作到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执行擦除命令也擦了?

因为J-LIINK有个示波器,所以平时调试方法就用这个了,程序下载好后,断电上电,或者是NULINK烧过程序后,在用JLINK读取ID,程序代码就没有了,NULINK读取全部是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操作config,會將晶片擦除
另外看你下的代碼是那一包,如果是 fmc的代碼,看是否有操作到flash ...

没有flash操作,只通过JLINK读取ID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JLINK设置问题吧。

我只用JLINK读ID也会擦除的

网友D:
新塘单片机可以用jlink吗?

网友D:
新塘单片机是有LDROM,APROM分区的,还有其它设置,jlink就没有相关接口,你确定jlink可以用?建议还是好好买个nu-link吧

网友E:
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F:
编程器的问题吧

网友G:
描述现象不准确

网友H:
下载程序时候就会擦除啊

网友I:
软件设置了?

网友I:
如果单纯的断电复位,不连接这LINK,程序还在吗

网友I:
如果不在,可能程序没有写到Flash里,写到了RAM里。重新选择烧录位置就行了。

网友J:
楼主都没来了,应该找到问题原因了。

网友K(2019-12-23):
买个官方开发板吧,带那种Nu_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