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开了电瓶车的调速把手

楼主:
里面的磁铁就是白色这个,居然是长条形的!难道它的一端磁性强、一端磁性弱?平时霍尔在A处,最高速在B处。

相关下载

楼主(2019-12-11):
刚才量了,供电4.89(红、黑),停车时绿线0.89V,全速时4.15V。

网友A:
这个把手我有好几个,测试过角度和输出电压,是台州的电瓶车厂家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把手我有好几个,测试过角度和输出电压,是台州的电瓶车厂家给的

台州那边做电瓶车的配套企业好像很多。

网友B:
最弱磁场肯定在条形的中间,而最强的则在其中一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州那边做电瓶车的配套企业好像很多。

台州全是电瓶车摩托车相关的企业,有很多家,基本每家产量在100-300W左右的比较多,几十万辆的是小企业了、霍尔IC的特性,应该是没有磁场时2.5V,线性区域,最负的大约0.5V,最正的大约4.5V,和IC内部运放特性有关,控制器软件避开低端的区域,防止静态有输出,同时还可以判断是否断线。

网友C:
磁铁放到一端,磁铁处最强,越远越弱!

网友D:
这种是线性霍尔,会根据磁极(N~S)来输出电压

楼主(2020-02-05):
引用 网友A:
台州全是电瓶车摩托车相关的企业,有很多家,基本每家产量在100-300W左右的比较多,几十万辆的是小企业了 ...

“控制器软件”???难道控制器里是用的单片机??????

网友E:
控制器中有用PIC16C712做核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器软件”???难道控制器里是用的单片机??????

是的,一般是方波控制,高级的是正弦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