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R2018B和CCSV8链接,Simulink生成DSP可执行代码一键下载

楼主(2019-11-13):
最近开发电机控制系统要用到DSP,现在比较高效的方法是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具体到我的使用来说就是Simulink中使用DSP的硬件管理包中的硬件模块搭建控制系统。
首先进行环境配置,网上看了一些资料需要配置各种环境变量,但对于新版本来说没有那么复杂,下面做详细介绍。
我的开发环境:
Matlab版本 R2018B
CCS版本 CCSV8
DSP:F28335
仿真器:XDS100V3
步骤:
Step1:在线安装C2000包。
附加功能->获取硬件支持包->Embedded Coder Support Package for Texas Instruments C2000 Processors->安装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这个问题应该是Matlab服务器的问题,多尝试几次就可以了。
Step2:对C2000包进行配置,安装需要的第三方软件
选择处理器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安装所需要的第三方软件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安装完后进行路径配置,最终配置完后如下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Step3:在CCS中生成对应板卡和仿真器信息的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选择对应自己的仿真器类型和板卡型号,Save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至此,软件配置及链接全部完成。下面在Simulink中搭建一个简易的系统进行验证。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搭建一个简单的LED系统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Ctrl+B,开始编译并生成可执行代码并下载到目标板中,最后查看Log如下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板卡也会有对应的现象

@姬序 :是不是路径问题啊
您好,为什么我CCS6.2安装完成了,可是matlab在硬件设置的时候显示我没有安装CCS啊,求大神解

网友A:
嗯, 很好的介绍,  matlab 对 TI 的 DSP 支持得不错啊

网友B:
楼主厉害了,佩服佩服,感谢楼主分享 ,支持,顶一个,学习一下啊

网友B:
楼主厉害了,佩服佩服,感谢楼主分享 ,支持,顶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B:
我都好久没搞过DSP了,现在一边搞基础,一边学习网络编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好久没搞过DSP了,现在一边搞基础,一边学习网络编程呢

向你学习  资料来自收集分享

网友C:
楼主,CCS 8用的怎么样?

网友D:
没看懂,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实现什么功能呢?

就是基于matlab和CCS一起  图形化开发

网友D(2019-12-13):
引用 楼主:
就是基于matlab和CCS一起  图形化开发

ccs和psim,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和psim,可以吗?

没看到过这种交叉应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基于matlab和CCS一起  图形化开发

有一个问题不懂,你最后建的LED工程,DO是dsp输出,为什么左边用的是脉冲发生器?都是输出?

网友D:
编译出错。
C:\ProgramData\MATLAB\SupportPackages\R2018b\toolbox\target\supportpackages\tic2000\src\c2000BoardSupport.h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stdbool.h"打不开这个文件
自定义bool量也不行
。。。。。

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有这个文件,却说打不开?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问题不懂,你最后建的LED工程,DO是dsp输出,为什么左边用的是脉冲发生器?都是输出? ...

就是综合的脉冲输出波形  也就是LED灯的闪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出错。
C:\ProgramData\MATLAB\SupportPackages\R2018b\toolbox\target\supportpackages\tic2000\src\c ...

多找找教程

网友E(2020-04-22):
正准备研究这个,楼主小N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准备研究这个,楼主小NB啊!

希望学习的同时能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希望学习的同时能分享

里面的模块怎么用,还不清楚,搞了个简单的单个GPIO输出,Ctrl+B通过了,查看了一下代码,感觉文件组织结构好凌乱,看着费劲。楼主介绍中hardware设置完后,还要设置CodeGeneration 选择CCS版本和电脑上版本一致,否则编译出错,摸索了半天!楼主有没有教程研究一下?

网友F(2020-06-22):
牛皮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