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检测继电器是否闭合?

楼主(2019-11-14):
电路如图继电器闭合接通地,继电器断开 OUT悬空,需要检测继电器是否闭合。怎样检测呢?

楼主:
知道怎么检测了

网友A:
以前搞电气自动化,接触器是否闭合,是靠多余的辅助触点接入plc或dcs。
你可以用双触点的继电器,接入单片机,这样又隔离又省事。

网友B:
辅助触点是间接检测,不可靠,比如继电器动作了,但触点有问题。最好直接检测out点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辅助触点是间接检测,不可靠,比如继电器动作了,但触点有问题。最好直接检测out点电压。 ...

OUT 线断了或者没挂负载 就检测不到了

楼主:
我时这样检测的如图,有无问题?

楼主:
我是这样检测的如图 ,有无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检测的如图 ,有无问题?

没头没尾的摔个图出来,谁知道行不行,对不对

网友B:
out线断或不挂负载,你该修线路了,还检测触点干啥?如果要检测负载,电流取样。

楼主:
是检测外部设备继电器是否闭关拉低。上图的电路LPIN1是继电器闭关的OUT脚引过来的。继电器闭关后的地跟光耦电路的24V 电源是工地的

网友E:
JQX-15f继电器生产厂家 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F(2019-12-18):
引用 楼主:
是检测外部设备继电器是否闭关拉低。上图的电路LPIN1是继电器闭关的OUT脚引过来的。继电器闭关后的地跟光耦 ...

你的意思是LPIN1和OUT是同一个网络?如果是那样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LPIN1和OUT是同一个网络?如果是那样的话,是可以的。

out输出如果是低电位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out输出如果是低电位呢

OUT输出低,LAIN1得到高电平。

网友H:
隔离电源+光耦,

网友H:
1、安全性,隔离电源保证地是浮空的;
2、信号传输光耦保证了信号隔离传输;
3、在隔离电源端用PNP三极管基级加10K电阻,接隔离电源VG正端,集电极加500欧电阻,都接电源地端。
继电器触点一端通过1k接PNP基级,另一端接隔离电源地;
平时10K自上拉,三极管截至, 集电极输出低电平;如继电器短路,基级被1k下拉到地,三极管饱和,输出高电压;
然后通过光耦发射到次级。

材料光耦可用PC817,  PNP三极管管C9012,金升阳隔离电源做一个。没隔离电源,直接用电池,电池是浮空的地。

网友H:
以上所述是介入检测,如果有电源,用继电器端电路的供电电源做,不要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