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 HID设备在USB3.0口枚举失败,在同一台电脑的USB2.0枚举成功

楼主(2019-11-14):
同一个USB HID设备,在同一台电脑USB3.0口枚举失败,在同一台电脑的USB2.0枚举成功。
从图中可以看到,device不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啊
谢谢!!

楼主:
补充图片

C:\Users\cg07\Desktop请参见附件Bus Hound抓包对比

网友A:
设备端FWUSB2.0,USB3.0枚举代码有问题

楼主(2020-05-23):
原因找到,去龙岗区创新实验室测试了,因为电路设计问题,USB两个信号串接了22欧姆电阻!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工程师画蛇添足!害得我好苦!

网友B(2021-03-24):
之后你是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把22欧姆的电阻 去除了。直接短接的吗?就可以解决吗?

网友C(2022-01-15):
看描述是多加了电阻影响了USB信号的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