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CRT显示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9-11-14):
CRT显示器工作原理

显示器就是电脑的“面孔”,与你面对面进行交流,了解显示器的工作原理,对于选购、使用、维护显示器都是大有益处的,针对目前传统CRT显示器仍然是市场的主流,我们先对CRT显示器的工作原理进行讲解。

一、什么是三原色
在了解CRT显示器工作原理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原色的原理。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画画,经常将红、蓝、绿色的水彩颜料以不同的分量混合成各种各样的色彩吧?那就是利用了三原色的原理,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在自然界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是通过光来反映给我们的。而这些色彩几乎都可以由选定的三种单色光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得到,而且绝大多数的彩色光也可以分解成特定的三种单色光。这三种选定的颜色被称为三原色,各三原色相互独立,其中任一种基色是不能由另外两种基色混合而得到,但它们相互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颜色,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黄色加蓝色合成绿色(图)。
理解了三原色,聪明的你一定会想到,可以用这样一个原理来制作彩色显示器呀。没错,我们今天的色彩丰富的CRT显示器正是由这个三原色原理制造出来的。刚才我们提到,三原色的选择在原则上是任意的,但是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人们的眼睛对红、绿、蓝三种颜色反应最灵敏,而且它们的配色范围比较广,用这三种颜色可以随意配出自然界中的大部分颜色,因此在CRT显示器中,选用红、绿、蓝三种颜色作为三原色,还分别用R、G、B三个字母来表示。现在问题来了,怎样可以把这三原色的光表现出来呢,我们需要一个机电装置来完成这一表现过程。

二、从三原色到彩色CRT
CRT显示器(学名为“阴极射线显像管”)是就是这样一种装置,它主要由电子枪(Electron gun)、偏转线圈(Deflection
coils)、荫罩(Shadow
mask)、荧光粉层(phosphor)和玻璃外壳五部分组成。其中我们印象最深的肯定是玻璃外壳,也可以叫做荧光屏,因为它的内表面可以显示丰富的色彩图像和清晰的文字。CRT显示器是怎样将三原色原理用在其中的呢?当然,并不是直接将这三原色画在荧光屏上,而是用电子束来进行控制和表现的。
1.电子枪是如何工作的
这首先有赖于荧光粉层,在荧光屏上涂满了按一定方式紧密排列的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荧光粉点或荧光粉条,称为荧光粉单元,相邻的红、绿、蓝荧光粉单元各一个为一组,学名称之为像素。每个像素中都拥有红、绿、蓝(R、G、B)三原色,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原色理论,这就有了形成千变万化色彩的基础。然而,怎样把这三原色混合成丰富的色彩呢?
我们通过电子枪(Electron gun)来解决这个问题(图),没错,电子枪就好像**一样,可以发射,不过发射的不是子弹,而是非常高速的电子束。其工作原理是由灯丝加热阴极,阴极发射电子,然后在加速极电场的作用下,经聚焦极聚成很细的电子束,在阳极高压作用下,获得巨大的能量,以极高的速度去轰击荧光粉层。这些电子束轰击的目标就是荧光屏上的三原色。为此,电子枪发射的电子束不是一束,而是三束,它们分别受电脑显卡R、 G、 B三个基色视频信号电压的控制,去轰击各自的荧光粉单元。受到高速电子束的激发,这些荧光粉单元分别发出强弱不同的红、绿、蓝三种光(图)。根据空间混色法(将三个基色光同时照射同一表面相邻很近的三个点上进行混色的方法)产生丰富的色彩,这种方法利用人们眼睛在超过一定距离后分辨力不高的特性,产生与直接混色法相同的效果。用这种方法可以产生不同色彩的像素,而大量的不同色彩的像素可以组成一张漂亮的画面,而不断变换的画面就成为可动的图像。很显然,像素越多,图像越清晰、细腻,也就更逼真。可是,怎样用电子枪来同时激发这数以万计的像素发光并形成画面呢?
2.画面是如何形成的
科学家们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其原理是利用了人们眼睛的视觉残留特性和荧光粉的余辉作用,这就是我们即使只有一支电子枪,只要我们的三支电子束可以足够快地向所有排列整齐的像素进行激发,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幅完整的图像的。大家不要怀疑,我们现在的CRT显示器中的电子枪能发射这三支电子束,然后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对所有的像素进行扫描激发。
要形成非常高速的扫描动作,我们还需要偏转线圈(Deflection
coils)的帮助,通过它,我们可以使显像管内的电子束以一定的顺序,周期性地轰击每个像素,使每个像素都发光,而且只要这个周期足够短,也就是说对某个像素而言电子束的轰击频率足够高,我们就会看到一幅完整的图像。我们把这种电子束有规律的周期性运动叫扫描运动。
3.显示器的扫描方式
没错,因为有大量排列整齐的像素需要激发,必然要求有规律的电子枪扫描运动才显得高效,通常实现扫描的方式很多,如直线式扫描,圆形扫描,螺旋扫描等等。其中,直线式扫描又可分为逐行扫描和隔行扫描两种,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事实上,在CRT显示系统中两种都有采用。逐行扫描是电子束在屏幕上一行紧接一行从左到右的扫描方式,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方式。而隔行扫描中,一张图像的扫描不是在一个场周期中完成的,而是由两个场周期完成的。在前一个场周期扫描所有奇数行,称为奇数场扫描,在后一个场周期扫描所有偶数行,称为偶数场扫描。无论是逐行扫描还是隔行扫描,为了完成对整个屏幕的扫描,扫描线并不是完全水平的,而是稍微倾斜的,为此电子束既要作水平方向的运动,又要作垂直方向的运动。前者形成一行的扫描,称为行扫描,后者形成一幅画面的扫描,称为场扫描。
有了扫描,就可以形成画面,然而在扫描的过程中,怎样可以保证三支电子束准确击中每一个像素呢?这就要借助于荫罩(Shadow
mask),它的位置大概在荧光屏后面(从荧光屏正面看)约10mm处,厚度约为0.15mm的薄金属障板,它上面有很多小孔或细槽,它们和同一组的荧光粉单元即像素相对应。三支电子束经过小孔或细槽后只能击中同一像素中的对应荧光粉单元,因此能够保证彩色的纯正和正确的会聚,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清晰的图像。
至于画面的连续感,则是由场扫描的速度来决定的,场扫描越快,形成的单一图像越多,画面就越流畅。而每秒钟可以进行多少次场扫描通常是衡量画面质量的标准,我们通常用帧频或场频(单位为Hz,赫兹)来表示,帧频越大,图像越有连续感。我们知道,24Hz场频是保证对图像活动内容的连续感觉,48Hz场频是保证图像显示没有闪烁的感觉,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显示效果良好的图像。其实,这就跟动画片的形成原理是相似的,一张张的图片快速闪过人的眼睛,就形成连续的画面,就变成动画。

三、单色显示器工作原理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彩色CRT显示器的工作原理,现在有必要再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古董”──单色显示器的工作原理,其实两者的原理是相当相似的,而且单色CRT的工作原理还比较简单一点。
单色显示器的单色显像管(图)只能显示一种颜色,但可有灰度等级,也就是亮度层次,如对于黑白显像管,除了可以显示黑色和白色外,还可以显示黑色同白色之间的各级灰色。由于电子束的强弱是受电脑显示卡送来的视频信号控制的,电子束强,像素发的光就亮一些;电子束弱,像素发的光就暗一些,因此每个像素发光的亮暗程度是不同的。这样,大量的亮暗程度不同的像素聚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幅图像或文字。

四、显示器是如何显示图像的
无论是单色显示器或者是彩色显示器,其工作原理大概是相同的,现在再来谈一下我们通过电脑输入的信号是怎样转化为图像的呢?
我们知道,在电脑里面有一块板卡和显示器相连接,那就是显示卡,它主要接受CPU的控制和送来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显示卡在主机外部有个接口,通过电缆和显示器相连。显示卡把主机以二进制输出的数字信息变为显示器能够处理的视频信号、同时再加人行频、场频同步信号或其它控制信号,然后通过数据线转送到CRT显示器的内部电路中,这主要包括场扫描电路、行扫描电路、视频放大及显像管附属电路、显示器电源电路。其中场扫描电路和行扫描电路是控制电子枪扫描荧光屏像素的形式,保证准确击中每一个像素。而视频放大及显像管附属电路主要是用于对视频信息进行再加工以形成图像,至于显示器的电源电路,就是提供显示器稳定的电源供应的设备。这样,由显示卡送过来的数据经过处理,再由显示器中的电子枪(Electron
gun)、偏转线圈(Deflection coils)、荫罩(Shadow
mask)、荧光粉层(phosphor)和荧光屏来显示出图像或者文本,这就是我们在显示器中看到的画面形成的全过程。

结语:彩色CRT显示器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单从显像管来说,就已经有球面显像管、柱面显像管,一般平面显像管和纯平面显像管,这些显像管具有不同的性质,适合不同的使用人群。而从工作原理而言,基本上是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在扫描技术、画面表现技术上不断突破,相信未来一天,CRT显示器的技术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