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D采样时,波形变化,波形会被平均吗?

楼主(2019-11-14):
如图显示,当AD采样的过程中,采样还未结束,波形发生了变化。AD采样到的值是吧整个波形平均吗?

网友A:
从频率的角度,这是欠采样。采样频率没有大于两倍信号频率。
从adc的结构来说,adc前置的采样器,是由数字电路的clk上升沿或下降沿控制的。这个边沿结束后,就不与外部信号联系了。adc采集的是采样器某边沿时外部信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频率的角度,这是欠采样。采样频率没有大于两倍信号频率。
从adc的结构来说,adc前置的采样器,是由数字 ...

明白了,多谢!!

网友B:
AD采样,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峰值保持线路,由于峰值保持电容充电也需要既定的时间,所以其确定的采样时间,其实就是峰值采样到设计精度所需要的时间,当脉冲短于该时间,则采样实际值不是一个平均这么简单,而是保持在可能采到的最大值(不是实际数入的最大值),然后就去启动AD转换了。
一般来说,尽可能低的输入阻抗,能提供更快的实质性采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采样,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峰值保持线路,由于峰值保持电容充电也需要既定的时间,所以其确定的采样时间,其 ...

恩,谢谢,其实简单可以理解为,欠采样的话,采到的值就是整个波形其中一小部分,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其实简单可以理解为,欠采样的话,采到的值就是整个波形其中一小部分,对吧 ...

有充电时间限制的峰值保持,如果你完全理解了这个意义,则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
这个和所谓的部分没多少关系,由于充电需要时间,当然,充电效率和起始电压、终止电压什么的都有关,所以还真不能肯定说是不是采集到了一部分,只能说,可能的最大充电电压在输入消失后,就停止在某个值。
对于采样时间不足,由于波形各种条件限制,所以其结果将无法衡量,因此在工程上,该采样结果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是必须将这样的情况排除在外的。所以也就不必要太多的去讨论这个话题。
如果现实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必须在外围给它增加采样线路,或者干脆换速度更高的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充电时间限制的峰值保持,如果你完全理解了这个意义,则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
这个和所谓的部分没多少 ...

辛苦,谢谢你!

网友C:
你问的问题其实是ADC模拟带宽的问题。带宽够大,就采样那一刻的,不够大,就采样“平均”了的。

网友D:
    要看ADC的设计采样模式, 不一定是信号的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