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42 SPI发送波形疑惑

楼主(2019-11-14):
NUC442使用SPI做Master连续发送8位数据,示波器观察到每发送完成8位数据中间会有几个微秒的延时时间,另外,启动SPI发送后也会有几个微秒的延时才能够启动发送,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高速模式的时候,会浪费太多的时间,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我用的NUC126  SPI_CTL寄存器中有个传输间隔控制SUSPITV,默认值为3,把它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NUC126  SPI_CTL寄存器中有个传输间隔控制SUSPITV,默认值为3,把它清0.

从波形测量的结果算出来,确实是3。(3.5CLK的延时),但问题是软件上修改不成功,不清楚为什么,修改时SPI都是关闭状态,读SPI-CTL寄存器的值的确是0,但波形仍默认初始3。5CLK的延时、

设置SPI-CTL的SUSPITV的值=1,波形仍没变化。

楼主:
找到问题了,TX发送数据的时候有要求时间开始发送数据:

网友B:
楼主的应用要求必须高速吗

网友B:
我的观点就是满足需求就行了。跑太快反而容易出错。

网友C:
用spi 的fifo mode, 條件卡spi state 寄存器,fifo full, spi fifo 沒有滿就連續把資料寫到spi fifo去,這樣spi 波形就能連續。

网友D:
原来如此,没注意过。

网友D:
装备给力就是好。

网友E:
后面找到方法优化了么?

网友:
原来如此,机制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pi 的fifo mode, 條件卡spi state 寄存器,fifo full, spi fifo 沒有滿就連續把資料寫到spi fifo去,這 ...

这个方法我知道,但我发送的数据格式是变化的,片选变化的时候可能发送不同长度的数据,有时候是2个BYTE有时候是3个BYTE,所以这个FIFO的缓存长度就不好控制,如果都是32位的数据话,这个问题就这样操作即可。

网友F:
我觉得是正常的

网友G:
可以通过设置参数去掉这个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