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款雾化器是怎么追频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1-14):
可惜你不是从我这里拿的原理图,如果从我这里拿原理图,我会把原理详细的解释给你,包括代码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你不是从我这里拿的原理图,如果从我这里拿原理图,我会把原理详细的解释给你,包括代码的实现。 ...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意思是谁给你的原理图就找谁。
如果从我们公司出货,我可以给详细讲解雾化器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程序思路。

网友B:
我弄过一样的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介绍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谁给你的原理图就找谁。
如果从我们公司出货,我可以给详细讲解雾化器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程序思路。 ...

怎么联系?

网友C:
看不明白电路

网友D:
请问 什么叫追频

网友E:
感觉有点难啊

网友F:
楼主最后看明白了没有啊

网友G:
应该是:首先设置PWM为雾化片的工作频率(谐振频率通常在工作频率的±公差范围内),通过微调MCU的振荡频率(某些单片机具有此功能),当雾化片谐振时,输出功率最大,电流最大,通过检测电流确认雾化片是否谐振。

网友H(2019-12-18):
你把24v看成接地就明白原理了。就是阻容网络分压,取最高电压而已。

网友I:
我也想知道这个原理,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既然有追频部分,功率检测部分又是为何用?

网友J(2020-02-29):
分析一下Q3导通和截止时电路的两个状态,L1充电和放电时D1的导通和截止状态,这个是把振荡的电压滤波后AD采样,然后根据电压反推频率,成本低、精度低

网友K(2020-07-22):
引用 网友A:
可惜你不是从我这里拿的原理图,如果从我这里拿原理图,我会把原理详细的解释给你,包括代码的实现。 ...

能不能分享一下雾化片的电路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