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直流电源防反接问题探讨

楼主(2019-11-14):
做了个采用二极管桥式电路用于正负极任意接电路,实际测试发现容易烧系统中的其他低电压电压芯片,框图如下:

1:DC 24V输入,系统中有24V转5V的DCDC芯片,5V后面有3.3V LDO芯片,24V通过高侧电源开关接直流电机(目前电机没接)
2:上电后5V和3.3V的电源芯片极容易烧掉,表现为芯片输出、控制等引脚对地短路
3:目前分析是24V电源负极的二极管造成系统地电位抬高,或者此二极管和5V DCDC的二极管导通时间差异,造成电源倒挂
4:请大师们给看看问题原因,这种电路成本不高,但是目前应用的少是什么原因?
5: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