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7V转12V芯片推荐

楼主(2019-11-14):
原来有个电路,总电源输入是12V,电路中两个IC供电电压是12V,电路里还有两个DC-DC芯片,一个输出稳压5V给单片机工作,一个通过单片机控制输出可调电压Vadj给后级电路供电,(所以系统中的电压有12V,5V,Vadj三个电压),工作时,总电源12V的输出电流在0.2A左右,现在想改成用3.7V锂电池供电,请问3.7V转12V有推荐的芯片吗
另外想问下,是直接将3.7V升压到12V,再接入原来的电路。还是通过3.7V分别升压到5V和12V呢

网友A:
单片机应该可以支持3.3V或者3V工作吧,改低压成本好些。
如果一定要用5V给单片机,那就分别升压到5V和12V,效率会高些。

网友B:
直接生成12V,后面的电路不要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生成12V,后面的电路不要变动。

这样应该是电路改动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