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电机转动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9-11-14):
12V直流电机,12V电压通过5米左右的电缆传下去的,同时给LED调灯电路供电。每次电机启动运行时,灯光就会稍微的降一点,等电机停止运行时,灯光又稍微亮一些,形成了一种灯光闪的效果。实际测量电机运行时,12V下降了0.2V左右。现在12V不能单独供给调灯电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尽可能降低这种干扰。

网友A:
灯泡是必须使用12V的么,在灯泡供电之前加一级稳压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是必须使用12V的么,在灯泡供电之前加一级稳压电路呢

是需要12V,稳压的话就稳到9V了

网友B:
LZ 晒晒 LED 调灯电路 ?

网友C:
加个大电容试试,或者不怕麻烦,降压+升压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大电容试试,或者不怕麻烦,降压+升压稳压

电容加到470u也不行

网友D:
“12V下降了0.2V”,是指LED/电机端?  电源这端下降多少?

网友E:
LED前面加个二极管,再和LED并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晒晒 LED 调灯电路 ?

Vin输入是12V,受到电机影响,会有个小变化,引起照明的变化。QX9920驱动LED 电路

xch
看样子不是个小变化,是大变化。 得用示波器看 VIN 波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Vin输入是12V,受到电机影响,会有个小变化,引起照明的变化。QX9920驱动LED 电路
...

9920前加二极管,加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n输入是12V,受到电机影响,会有个小变化,引起照明的变化。QX9920驱动LED 电路
...

LED 是电流驱动的器件,其亮度与流过其中的电流近似为线性关系,而两者的实际关系应该是对数关系。
这表明电路中 LED 的电流在电机启、停这两种状态下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个比较简易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降低取样电阻 RCS 从而提高 LED 电流的办法,
使得电流变化导致的亮度变化人眼感觉不大。优点是不用改动 LED 调光电路。缺点比较多:
(1) 功耗增加,器件应力加大,产品寿命减少;
(2) 在 LED 的工作电流范围内,效果可能有所改善,但仍能感觉得到这两种状态间的亮度变化;
(3) RCS 的取值和功耗可能变得比较极端;
……
这个方法可以尝试,但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第二个方法需要改动取样电路。参考 QX9920 的数据手册:
[https://wenku].baidu.com/view/4631b5b03c1ec5da51e27027.html
这是其内部电路:

将供电电压分压后再与采样电阻上的电压相加送到 CS 脚。
使得这两个变量的变化都反馈到控制电路中,从而达到稳定 LED 电流的目的。

建议的电路改动方法:
由于 QX9920 是 5V 的器件,因此 12V 的分压电压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5V 供电)输出,
然后与电流采样电路得到的电压相加后输出到 CS 脚。

或许射极跟随器的射极电阻与采样电阻可以公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Vin输入是12V,受到电机影响,会有个小变化,引起照明的变化。QX9920驱动LED 电路
...

此电路是个伪恒流。LED峰值电流恒定,平均电流不恒定。且LED模组正向导通电压接近VIN时,对电源波动更加敏感,甚至不亮

网友F:
电机可以缓启动.
你给led加的电容也给电机供电了. 可以用二极管拦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是个伪恒流。LED峰值电流恒定,平均电流不恒定。且LED模组正向导通电压接近VIN时,对电源波动更加 ...

串了4个LED灯

网友G:
下降 0.2V 不应该呀,

网友H:
你的供电功率和使用功率是否相符呀,应当有作量,否则电机在工作时是感性负载,是会把你的输出电压拉低。一般供电电源功率需要有余量。

网友I:
根据内部框图,如果Vcc增加,导致电感电流斜坡变陡,则峰值不变,而导通时间则更短,内部有个关断时间控制,估计就是反馈VCC的,这时候,理论上关断时间也应该变的更短,从而维持平均电流等效不变。否则,VCC越高,则亮度越低了。
而实际上你的情况是VCC变低,而灯光变低,则说明要么就是关断时间控制过补偿了,要么就是VCC不够,电流少许失控。
可以测试一下,去掉一个LED。如果亮度可以维持不变了,说明LED压降大,那真的只能去掉一个了。
如果去掉一个还是亮度变化,则可以在外部采用电阻网络,对VCC进行分压衰减后,叠加到CS端,当VCC变化,则该变化值能够影响电流斜坡的峰值,从而稳定亮度。具体的衰减,好像官方有介绍,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