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救,AMS1117-1.8输出还好,输入波动非常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14):
RT,AMS1117-1.8给语音压缩芯片CORE供电,电流100mA,输出正常,输入波动非常大,如图,AMS1117-1.8前后各有47uF,0.1uF电容,输入5V是稳压电源,用稳压电源直接输出1.8V就没问题,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提供完整电路图看看
实物图呢?
莫非你5V 还有其他负载?

网友A:
空载5V 波形看看呢

网友B:
BL1117完美兼容替换AMS1117,贝岭代理QQ3040013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