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 PWM的疑惑

楼主(2019-11-14):
M487使用定时器输出PWM后关闭
PWMCTL 0位置0
PWMPOEN 置0
为什么PF11会有1.6V的电压

网友A:
你这悬空了。

网友A:
关闭后,想彻底为0,要进行一个配置,配置位IO模式,输出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A:
或者你设置下拉电阻。

网友A:
不然你悬空的话,会受外部环境影响。

网友B:
这个IO外部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建议按照楼上的方法,封装成一个关闭函数,里面有重新配置该IO为GPIO模式,然后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设置下拉电阻。

我试过 大佬 外面有一个10K或者4.7K电阻到地 俩阻值我都试过依旧悬空 我用的开发板IO除了示波器什么也没接

楼主:
已解决 虽然原因还不知道 用的开发板外部除了示波器什么也没有 10K4.7K弱下拉拉不动 换成33R强下拉解决

网友C:
悬空脚的电平不好确定的

网友A:
估计是示波器的问题,其实本来正常的,测的时候,连接了示波器就不正常了,这种情况我之前看到好几个人遇到了,说是示波器问他。

网友D:
悬空可以的 应该不影响啊

网友E: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