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25 blynk控制RGB LED

楼主(2019-11-14):
本文讲解继续使用blynk app+服务器(本地) + 零知ESP8266硬件的方法,通过手机APP控制RGB led三色灯。
一、硬件
1.电脑,windows系统
2.零知ESP8266开发板
3.智能手机一部 + app(Blynk)
4.micro-usb线
5.RGB LED

二、连接

这里的连线:R-D5,G-D6,B-D7,和blynk app里面控件的PIN设置是一一对应的。

三、准备
在这里blynk app和电脑端准备的和这一篇**的是相同的

软件
(1)app端,使用blynk新建工程,并选择设备未NodeMCU,或ESP8266,然后增加ZERGBA控件,如下:

(2)电脑连接的零知ESP8266端如下:
/* Comment this out to disable prints and save space */
#define BLYNK_PRINT Serial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BlynkSimpleEsp8266.h>

// You should get Auth Token in the Blynk App.
// Go to the Project Settings (nut icon).
char auth[] = "xx";

// Your WiFi credentials.
// Set password to "" for open networks.
char ssid[] = "xx";
char pass[] = "xx";

char local_domain[] = "192.168.0.111";

void setup()
{
        // Debug console
        Serial.begin(9600);

        Blynk.begin(auth, ssid, pass, local_domain,8080);

}

void loop()
{
        Blynk.run();

}

上面代码中只需要填写自己的TOKEN和wifi热点名字、密码即可。

四、测试验证
(1)在零知开发工具中,可以在串口调试窗口看到如下信息:

表示我们与服务器通信成功的。

(2)在手机blynk上,点击运行按钮后,开始运行,然后就可以控制RGB显示各种颜色了:

网友A:
代码里除了TOKEN和wifi热点名字、密码外,还得改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里除了TOKEN和wifi热点名字、密码外,还得改IP

对,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