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一个关于AD布线问题

楼主(2019-11-14):
1、AD布线那种走线方式好一些。           还是这种

一种是故意拐个弯,另一种是直接连接在一起。

2、过孔打在焊盘上好一些还是在焊盘附近打过孔会好一些。

3、teardrop到底添加好还是不添加好。

网友A:
一般过孔不要放在焊盘上,放在焊盘旁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过孔不要放在焊盘上,放在焊盘旁边更好

谢谢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C:
有时候不方便排除问题

网友D:
我一般为了省地方也就这么放了

网友E:
这样打孔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双层板的话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