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29 在MPLAB IDE 芯片选型表里面怎么没有啊

楼主(2019-11-14):
PIC16F629  在MPLAB IDE 芯片选型表里面怎么没有啊 这怎么开发啊

网友A:
确认型号,应该是pic12F629才对

网友B:
有呀。是PIC12F629,没有PIC16F629这个型号。

网友C:
搞对型号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呀。是PIC12F629,没有PIC16F629这个型号。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型号,应该是pic12F629才对

嗯嗯  对

楼主:
原谅小白  才发现  哈哈哈哈  好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呀。是PIC12F629,没有PIC16F629这个型号。

嗯嗯  找到了  谢谢

网友D(2019-12-16):
不能没有啊

网友E:
是不是需要升级版本啊

网友F:
是否可以参考近似产品

网友G:
看看兼容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