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小功率开关电源模块的真假测试

楼主(2019-11-15):
同志们普遍担心淘宝上假货多,事实上,淘宝官方也知道,所以弄了个天猫。
淘宝上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底是真是假,得亲自测试才知道。

楼主:
.

对MT3608升压模块测试:

标称的输入电压范围是2--24V,输出5V-28V,纹波小于80mV,输出电流最大2A,效率最大值95%。

楼主: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1.9V   1.76

2v      12.10

3V --11V   12.05--12.08

12V--12.15

13V  12.79V

极限参数例如2A输出电流,建议还是不要测试了,结果可想而知。
通常1A以内能用就算了。

网友A:
不能靠买来再测试, 哪有太浪费时间哦

网友B:
淘宝上不怕纯假货,就怕拆机件,一部分好的一部分坏的,光调试的时候就调的头大,更不用说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