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
各位介绍几款单片机的型号
需求:1、引脚最好在10pin以下
          2、至少一路的10位或以上分辨率的adc输入
         3、至少一路的DAC输出
         4、供电电压能达到5v

网友A(2019-11-15):
AD的行么?

网友B:
DAC输出  那个有我也围观下  关注

网友C:
dac用pwm代替?

网友D:
不知道可有成本要求, 如果小封装, 比如 TSSOP, 是否考虑多一些引脚。

网友:
可以关注“复旦微MCU”微信公众号,内含选型表、应用笔记、技术手册等技术文件

网友E:
以前玩过avr,现在让microchip收购了,TINY系列,比如tiny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