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节电池曲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11-15):
双节电池,7.4V的,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要看充电电路的吧,充电曲线除了跟电池有关,还跟充电方式有关,还跟电池的初始状态有关。放电一样。这个图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C:
这个只是电压曲线图,充电应该是先恒流再恒压,恒流时电压慢慢上升,恒压时电压恒定,电流减小。
放电电压逐渐减小,曲线横平滑。正常,都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