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价格最低的FPGA芯片型号

楼主(2019-11-15):
大家好!
打算设计一个等精度频率测量,请教价格最低的FPGA芯片型号。
注:不限厂家品牌。

xch
MCU 不更好吗?需要浮点计算。

网友A:
淘宝搜FPGA核心板,哪个最便宜,上面那个型号就是最便宜的

楼主:
我对lattice产品不太了解,能推荐一款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FPGA核心板,哪个最便宜,上面那个型号就是最便宜的

谢谢

楼主:
LatticeLCMXO2-4000HC-4MG132

楼主:
LCMXO2-2000HC-4TG100C TQFP100  23元

网友B:
这么贵,23元,肯定不满足LZ要求

网友C: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只要有量,价格就不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LCMXO2-2000HC-4TG100C TQFP100  23元

主要看你的资源    如果很小完全可以用cpld啊
fpga还需要外扩存储器

网友E:
上代理商的网站看看  价格不都有了

网友:
不好确定最低价格,固定一两家,还有资源

网友F:
不知道您要做到什么精度?高云的小蜜蜂系列最便宜的到几块钱。

网友G:
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尽量选取市面上用量大的型号,价格便宜,而且容易买到

网友H(2020-03-05):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你的资源    如果很小完全可以用cpld啊
fpga还需要外扩存储器

同意,频带是多少,是否可以考虑cpld

网友H:
一般都推荐A,X家,很少推荐L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推荐A,X家,很少推荐L家

恩  但是L的也有很大的优势  低功耗太重要了

网友I(2020-08-09):
10M08SCE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