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莫名其妙振荡,困扰好久了,帮看下,拜谢!

楼主(2019-11-15):
(第一轮整改结果在27楼,感谢论坛,感谢大家!后续整改结果会继续上传希望对别人有用)
上原理图,一个简单的光电转换电路。没有光源输出的情况下,第一级、第二级会出现一个振荡的波形,不知道怎么来的,调了很久了。而且基本每个电路板都是刚开始没有,运行一段时间就一直会有
电源换过电池、台式线性电源,都一样。

C15从1nf~10uf换过无效。
C15直接短接,刚开始没有振荡,后来就一直会有。
C18从1.5pf~0.1nf换过,波形会改变,但是还会有。

R3从200K~1M之间调整,振荡还会有,形状稍微变化。
去掉D1、短接C15不太确定,大部分时间会有,偶尔没有。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方案是否有问题,这个振荡来自何处,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不像振荡,应该是噪音/干扰吧?

网友B:
这个不是运放振荡,运放振荡会导致饱和的。这个是第一级的2个电容在某频率放大导致的选频。

网友C:
光看电路, 没有什么。 回路里带来了正反馈, 引起了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5再串联电阻,C18再加大。放大率过高。运放不是轨对轨或者不是单电源专用的,R6请加大。 ...

运放是轨对轨,单电源。

网友E:
旁边桌子都是空的,你们公司就你一个人在战斗?

想当小公司的工程师,可不简单,从方案到打板测试,到采购元件,一个人一条龙服务。

@xukun977 :所以我怀疑这个示波器是二手的, 并且,还是个坏的
@icecut :连这个细节都能看到?!
示波器把手上的灰....
示波器把手上的灰....
对,就一条龙,跟早点摊一样,厨子会计服务员就一个人。

网友A:
示波器不错。4通道+16CH逻辑分析仪

网友F:
没看见振荡,就看见噪声干扰了。

网友G:
用接地金属屏蔽纸将D1 包起来看看。

既然处理交流信号。R12 就不用接地,接个电容就行。

这样R5/R6 偏置电源就可以调到2.5V. 且前后级放大倍数可方便平衡分配。
两片OPA 也应该避免光线照射,金属屏蔽为好

网友H:
TIA结构,选用的运放GBP为10MHz,反馈电阻为500K,补偿电容C18为2.7pF,很明显前级增益设置过大,运放进入了不稳定区间。
环境中的任何干扰都会导致运放出现衰减震荡。
一种方法是:选用GBP更大的运放,减小前级放大倍数,加大相位补偿电容,在保证带宽的前提下,可以尽量抑制这种不稳定性。
第二,交流耦合电容C15去掉,光电二极管和C15、运放等效输入电容,会很大程度影响运放稳定性,直接让广电二极管工作在偏压模式;
第三,PCB设计的时候,反馈迹线走表层微带,底层参考平面挖空,减小反馈迹线相位滞后,同时减小噪声耦合路径;
第四,光电二极管前级采用窄带滤波片,线路包裹锡箔纸等屏蔽材料并与系统良好接地。
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TIA结构,选用的运放GBP为10MHz,反馈电阻为500K,补偿电容C18为2.7pF,很明显前级增益设置过大,运放进入 ...

理论知识扎实,谢谢,我消化一下,做做实验

网友I:
你直接从AVCC经过20K电阻到第一级的反相输入端,这时候,对电源波动等干扰的放大程度几10倍,再到后面10倍放大,足够你看见那些几百mV的方波了。
最致命的问题就是这里,你对光电二极管的偏置,必须经过特别处理,稳压、退偶,电容旁路等基本上全得加上,才能做为D1的反向偏置使用。否则,电源之间的相互串扰,就足以引起你看见的这样噪音和波动。

网友J:
噪声和干扰,跟布线关系很大,运放及小信号线远离电源,输出输入分开,信号线尽可能短,尽可能少打过孔,包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H:
TIA结构,选用的运放GBP为10MHz,反馈电阻为500K,补偿电容C18为2.7pF,很明显前级增益设置过大,运放进入 ...

真正的专家。666

一个专家才能判断另一个是不是专家。

网友L:
在R8的后面加一个电阻接地试试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理论知识扎实,谢谢,我消化一下,做做实验

运放稍微设计不好,这种噪声都会出现,很难避免。如果对信号质量和带宽要求不高,其实在后级加一个有源滤波器(二阶sallen-key)直接把这种高频噪声滤掉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真正的专家。666

见笑了,兄弟

网友M:
输入明显设计有问题啊,我用1G电阻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输入明显设计有问题啊,我用1G电阻也没事

前辈,能指点一下输入应该怎么设计吗,拜谢!

网友N:
不像震荡,像是干扰
另外运放偏置给的不对

网友O:
第一级放大器放大倍数多大?自己心里没数吗?不震荡就见鬼了

网友E:
有不少所谓的实战家,说不用学习学校的那些理论,直接在实战中学习就行了。

好多公司都是一个人,一条龙服务,碰到问题连个交流的人都没有,被迫上论坛求助,这样在实战中学习就揪心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有不少所谓的实战家,说不用学习学校的那些理论,直接在实战中学习就行了。

好多公司都是一个人,一条龙 ...

谎言恒久远, 一句永流传.

当年我电赛的时候, 论坛有人说用一个旋转电位器. +重锤,测量角度. 我tmd真被坑死了....

从此我再也不信他们鬼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不少所谓的实战家,说不用学习学校的那些理论,直接在实战中学习就行了。

好多公司都是一个人,一条龙 ...

是的,非常惭愧,之前我就曾经这样。实战归实战,理论归理论,二者不可分割。

楼主:
有始有终,现在将第一轮测试结果给大家汇报一下:
经过以下措施,波形已经明显好转。
1.第一级运放放大倍数减小
2.光电二极管的偏置电阻的电源着重处理一下,大电容伺候。
3.第一级运放的反馈电容加大后波形会好一点,但是会使信号失真。目前使用的范围是10pf以内。
其他:
1.目前而言,光电管和第一级运放直接直接耦合、电容耦合结果差别不大。
2.第二级直流、交流放大的方式和只放大交流的方式差别不大。
3.耦合电容大小对结果影响不大
----------------------虽然结果比之前好了,但是在有信号的时候,还是有轻微波动,感觉这个电路应该还有优化的空间
后续会继续对电路进行优化并做相关实验,欢迎讨论,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Q:
判断自激振荡还是噪声,无输入信号时,没有补偿电容的输出波形频率基本不变的是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判断自激振荡还是噪声,无输入信号时,没有补偿电容的输出波形频率基本不变的是振荡。 ...

无输入信号,是输入悬空还是接地?

@captzs :是的,补偿过度,我需要信号后端电压尽量平稳,所以过度一点影响不大。谢谢
如果带信号测试也可以,但是先不要补偿电容。如果测试的振荡波形频率基本不变,量出周期,就可以计算出引起振荡的等效接入电容。
按照首楼所说的测试方式,但是不要补偿电容。27楼整改波形明显是电容补偿过度。

楼主:
继续整改
C15取0.1uf,C15后面串电阻,100R~1K,波形会变好一些,但是信号强度会大大 削弱。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判断自激振荡还是噪声,无输入信号时,没有补偿电容的输出波形频率基本不变的是振荡。 ...

其他不变,分别测量有反馈电容和无反馈电容的波形,差别不大。算是振荡吗,感觉还是像噪声。。。

能够正确判断,就有明确的整改方向。

网友R:
波形图:

约 100 Hz 的包络提示与工频 (50 Hz) 有关:
1. 接地问题 ——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 50 Hz(相加);
2. 日光灯干扰 —— 市电频率被噪声调制(相乘)。

建议将日光灯光线遮蔽掉,比如把线路板放到办公抽屉里,
然后看噪声波形是否有(明显)变化。

另外,将电路中的光电管换成普通二极管与一(正弦)电流源串联,
然后通过仿真看看如果发生自激振荡,频率(大致)应该是多少。
在示波器上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频率的振荡。

是的,谢谢提醒 !

楼主:
继续整改。。。
再次感谢以上所有朋友。目前,经过以上整改,现在又换了电池用短线连接,目前第一级运放输出情况如图所示。200mv档看起来比之前好很多。20mv档的时候,信号上还是能看出明显的波动,现在不太确定是光引起的还是电引起的,后期再验证。
后面准备重新打板,高PSRR的LDO供电,2.5V偏置。到时候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继续整改。。。
再次感谢以上所有朋友。目前,经过以上整改,现在又换了电池用短线连接,目前第一级运放输 ...

第3张照片已经很干净了。这样的信号后面处理应该没问题了。
至于这个方波,可以肯定是信号而不是别的。

网友R:
波形图:

周期:20 us / 5 = 4 us
频率:1 / 4 us = 250 KHz
幅度:Vpp = ~20 mV

网友S:
光接收管的解放是不是不够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光接收管的解放是不是不够科学?

是“接法”吧?
没有问题,常规都是直流耦合,此处是交流耦合,而且我楼主位描述的有,两种接法输出的噪声相差不大。上传一个TI的方案,和我的一样。

楼主:
继续整改。。。
R2、R7电阻上面的电源直接用AD的基准,这样进一步减小电源波动对结果的影响(我这个电路里面有时候有效信号只有几十uv的差别)。
示波器的底噪都将近10mv,之前的测量没有用接地弹簧,部分小干扰应该和测量方法也有关系。现在读数已经不用示波器了,直接用24位AD直接输出数据。

网友T:
电路有问题。第一集是光电检测电路中的I/V转换电路,不能用电容耦合!!!!
首先传感器要用光电二极管(能够产生光电流的那种),然后去掉耦合电容就行了。如果信号极性反了,就调换传感器方向。
如果你要检测遥控器的信号,传感器要用红外接收二极管。可以采用交流放大器+比较器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路有问题。第一集是光电检测电路中的I/V转换电路,不能用电容耦合!!!!
首先传感器要用光电二极管(能 ...

说实话,这个地方我不太确定,确实,按照常规的用法一般不会在这里加电容耦合.
这个电路是我中间接手的,之前有同事做类似的电路都是用这种接法,能够正常运行.而且,我刚开始担心这个接法的时候做过实验,电容直接短接,后面再去掉直流分量.但是感觉效果差别不大.
这个地方能不能解释下,为何不能用电容耦合?  多谢!

网友T: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个地方我不太确定,确实,按照常规的用法一般不会在这里加电容耦合.
这个电路是我中间接手的,之前 ...

如果测量环境光强度或者特定光强度,信号是直流成分。除非你要测量调制过的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测量环境光强度或者特定光强度,信号是直流成分。除非你要测量调制过的光信号。 ...

是调制光,几十us的宽度

网友U(2019-12-15):
还是去看看11楼的建议。

第一级电容耦合处理,不小心高频时超级放大(G=(R3*C15*S)/(R3*C18*S+1))。
光电管的使用方式有问题。选择I to v的转换方式为妥:直接将C15去掉,同时将R2去掉,去掉光电管偏置电压,并把光电管两端直接挂在Pin4和Pin3间,根据信号源强度调整反馈电阻R3

如果**当前的方式,
在C15和Pin4间串入一个电阻以调整减小增益

网友V: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个地方我不太确定,确实,按照常规的用法一般不会在这里加电容耦合.
这个电路是我中间接手的,之前 ...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光电接收,是用于通讯,还是慢速传感器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还是去看看11楼的建议。

第一级电容耦合处理,不小心高频时超级放大(G=(R3*C15*S)/(R3*C18*S+1))。

多谢!回头分析一下反馈
另外,如果减小增益,直接减小反馈电阻行不?和你说的这个有什么区别 ?

楼主:
引用 网友V: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光电接收,是用于通讯,还是慢速传感器用途?

用于特殊光信号检测

网友V:
引用 楼主:
用于特殊光信号检测

你的第一级,带通中心频率在2Khz,而你的调制光的是几十us,10k-100khz之间,为什么这么设计呢?不是应该要设计到调制光的基频附近吗?

网友U:
光电二极管加个反向偏置,如果记得没错,会增加节间电容,从而影响后续的信号带宽。分析是一方面,还是看应用是否有效。
另外,增加偏置,会在光电二极管上增加对温度敏感的暗电流——电容隔直还好说一些。
前面对于增益的分析G=(R3*C15*S)/(R3*C18*S+1))需要更正一下,应该把信号生成部分也作为输入的一部分加以考虑。
相当于R_pullup//Rd//Cd+C15作为输入阻抗,如果忽略Cd,Rd (OO),则输入有(R15+1/C15S),所以,增益的传递函数应该为:

G(s) = - (R18CfS/(R18CfS + 1))/(R15 + 1/C15S)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光电二极管加个反向偏置,如果记得没错,会增加节间电容,从而影响后续的信号带宽。分析是一方面,还是看应 ...

感谢!
我分析下做实验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分析下做实验看看

很久没空逛论坛,今天看到这个帖子,哈哈,居然还没结束。
这么说吧,你的前级带宽不够。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换GPB较大的运放,加大补偿电容,同时保证比较高的带宽。现在2个G以上GBP的运放很多,将pA级、10M以上的信号稳定放大不是问题。关键是要选对器件。
另外,干扰电路板的不一定是环境光,工频电磁辐射就算你将整个板子放在抽屉里不见光,也同样会被干扰,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整个系统装在铁皮盒子里,你可以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光电二极管加个反向偏置,如果记得没错,会增加节间电容,从而影响后续的信号带宽。分析是一方面,还是看应 ...

二极管加反偏应该会减小结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久没空逛论坛,今天看到这个帖子,哈哈,居然还没结束。
这么说吧,你的前级带宽不够。比较好的解决办 ...

不好意思,前面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信号是一个周期为5ms的方波,高电平时间为100us, 也就是光源的驱动信号,100us为打开的时间,其他时间关闭。

网友W: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信号是一个周期为5ms的方波,高电平时间为100us, 也就是光源的驱动信号 ...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X(2020-01-14):
用锁相环检出此信号更为有效,电路也成熟。

网友U: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加反偏应该会减小结电容啊

看来记错了。
确实是这样。

目前你电路中所用的偏置及供电都源自于同一个电源AVCC5,不太清楚这个电源是否干净。
很有可能你现在看到的那些类似噪声的输出信号都源自于这个东东。

尤其是去掉D1都会出现,你应该可以把那个AVCC5看作输入信号了。
对于AVCC5可能的干扰,C15和C22传递幅值也不同,相位也不同,C15超前,C22滞后。

先拉掉R2看看是否还有异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前面已经分析解决过程, 大问题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步入微伏级别的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看来记错了。
确实是这样。

你说的很对,AVCC5处理的有点草率是导致之前问题的主要原因,重新处理过后好多了。多谢!

网友Y(2021-02-04):
楼主,楼主,我用的是四象限光电二极管,跨阻放大电路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现在的情况是刚刚上电的时候噪声比较小,过一段时间,噪声突然变大,且一直存在。您觉得我的电路是哪里可以改进一下呢?

网友Z:
微弱信号放大,光理论没用的,没理论更没用。需要考虑屏蔽、滤波、布线、接地,都是细节问题。

网友AA:
使用的单电源供电,总感觉运放的直流偏置不太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楼主,我用的是四象限光电二极管,跨阻放大电路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现在的情况是刚刚上电的时候 ...

    转眼快一年了,最近一两年一直跟微弱信号打交道,慢慢学习进步,回首过去感慨万千,今日有缘,稍微总结一下,随便写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首先,跨阻放大实现光电IV转换本身理论并不是很复杂,如果你要采用这个方式,就注重你的细节,首先是所有的“源”,信号源,基准源,供电电压等等。其次,做好屏蔽,反馈电阻大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我之前的方案采用的是业内超高PSRR的LDO加高精度电压基准,电源入口加滤波,数字模拟一定要分开,四层板单独一次做底平面。外壳屏蔽一定要处理好,再加上简单的中值滤波。    还有一点,千万控制好PCB布局时第一级运放输入引脚的漏电流,这一点在微电流检测里极为重要!可以采用保护环、PCB开窗、引脚翘起等措施,具体可以搜索相关**。
    后来结果不错,项目已经通过考核。
    最后,小信号放大两种处理模式:1,直接处理,如跨阻放大;2,锁相环放大,各有各的特点。前者方案简单,但是各种细节要处理好;后者具有天生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但是电路复杂。

网友T:
这是一个光电信号放大电路,应该是做成分分析用的。
示波器的毛刺不是振荡,应该是干扰或者噪声!

网友AB:
感觉更像室电干扰

网友AC:
引用 楼主:
转眼快一年了,最近一两年一直跟微弱信号打交道,慢慢学习进步,回首过去感慨万千,今日有缘,稍微总 ...

楼主分享一下你用的LDO和电压基准芯片,好吗?我也是做微弱信号放大,在反复测试噪声大小。希望试试你使用的LDO和电压基准。我的电压基准是REF3012,LDO 是TI的tps70325。不知道能否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