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传感器5大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9-11-15):
无线传感器5大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无线传感器安装上后成批出现显示跳动或数字不准确的情况。解决方案:客户选择的产品性能不符合现场工况,需安装或更换带隔离功能的变送器。

  1、无线传感器安装上后成批出现显示跳动或数字不准确的情况

  原因:现场有电磁的干扰,或是信号线与动力线走的同一条线槽。

  解决方案:客户选择的产品性能不符合现场工况,需安装或更换带隔离功能的变送器。

  2、无线传感器安装上,显示错误或不显示

  原因:信号线正负级接线错误

  解决方案:断开电源,互换两根信号线的位置,并用端子压紧,重新上电。特别是不带变送器的三线制输出的PT100热电阻传感器,现场安装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3、无线液位传感器使用后显示的数值不变

  原因:导气管里进水

  解决方案:返厂检修,把导气管里的水抽干,重新标定量程,再使用。

  4、温度传感器无信号输出

  原因:工人安装时,因不了解传感器,故用力过大,致使测温元件引脚整个拔出,使信号回路中断路。

  解决方案:安装时,只需在端子上接好线,无需拆下变送器或磁板,用端子压紧信号引线即可。

  5、智能控制仪表安装上不显示

  原因:仪表参数设置不对

  解决方案:先确认无线传感器接进的信号类型,对应此类型调整智能控制仪表的输入参数即可。

网友A:
无线压力传感器有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B: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智能家居网络

网友C:
无线传感器,有哪些分类、优势特点、应用领域?

网友D:
无线传感器节点有传感器、处理器和无线通信模块组成。

网友:
无线传输网络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E: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节点部署方案时必须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F:
可能采用哪些无线通信方式

网友G:
有谁知道无线传感器?

网友H:
传感器节点分布在很大的地理区域内吧

网友I:
无线传感器技术不断提高,越来越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F: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定位

网友C:
智能传感器有哪些种类?与无线传感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E: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网友B: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逐渐普及,促进了信息家电、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网友:
无线传感器网络为什么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D: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簇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路由协议具有哪些特点

网友I: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个未来趋势

网友H:
无线传感器网络只是物联网的重要部分

网友G:
无线传感器 的特点有哪些

网友J:
无线传感器用的是什么信号?wifi 2.4G蓝牙还是ziggebe

网友K: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