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二极管的分类、特性

楼主(2019-11-15):
二极管的分类、特性

       二极管是一种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流过具有两个电极的装置,许多的使用是应用其整流的功能。本文将会对二极管的分类、特性、电路符号进行详解。

二极管的分类

1、按照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可分为锗二极管(Ge管)和硅二极管(Si管)。

2、根据其不同用途,可分为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隔离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硅功率开关二极管、旋转二极管等。

3、按照管芯结构,又可分为点接触型二极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及平面型二极管。

1) 整流二极管

将交流电源整流成为直流电流的二极管叫作整流二极管。

2)检波二极管

检波二极管是用于把迭加在高频载波上的低频信号检出来的器件,它具有较高的检波效率和良好的频率特性。

3)开关二极管

在脉冲数字电路中,用于接通和关断电路的二极管叫开关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反向恢复时间短,能满足高频和超高频应用的需要。

4)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是由硅材料制成的面结合型晶体二极管,它是利用PN结反向击穿时的电压基本上不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来达到稳压的目的,因为它能在电路中起稳压作用,故称为、稳压二极管(简称稳压管)。

5)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是利用 PN结的电容随外加偏压而变化这一特性制成的非线性电容元件,被广泛地用于参量放大器,电子调谐及倍频器等微波电路中。

6))瞬态电压抑制器TVS

一种固态二极管,专门用于ESD 保护。TVS 二极管是和被保护电路并联的,当瞬态电压超过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时,二极管发生雪崩,为瞬态电流提供通路,使内部电路免遭超额电压的击穿。

7)发光二极管

用磷化镓、磷砷化镓材料制成,体积小,正向驱动发光。工作电压低,工作电流小,发光均匀、寿命长、可发红、黄、绿单色光。

8)肖特基二极管

基本原理是:在金属(例如铅)和半导体(N型硅片)的接触面上,用已形成的肖特基来阻挡反向电压。肖特基与PN结的整流作用原理有根本性的差异。其耐压程度只有40V左右。其特长是:开关速度非常快:反向恢复时间trr特别地短。因此,能制作开关二极和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

二极管的特性

通过简单的实验说明二极管的正向特性和反向特性。

1. 正向特性。

在电子电路中,将二极管的正极接在高电位端,负极接在低电位端,二极管就会导通,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正向偏置。必须说明,当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很小时,二极管仍然不能导通,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十分微弱。只有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值(这一数值称为“门槛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以后,二极管才能直正导通。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称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2. 反向特性。

在电子电路中,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仍然会有微弱的反向电流流过二极管,称为漏电流。当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增大到某一数值,反向电流会急剧增大,二极管将失去单方向导电特性,这种状态称为二极管的击穿。

网友A(2020-01-12):
常用的有: 整流二极管、检波二极管、光敏二极管、发光二极管、恒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网友B:
几乎在所有的电子电路中,都要用到半导体二极管

网友C:
应用也非常广泛。

网友D:
反向电流很小,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E:
如何分辨二极管种类

网友F:
主要参数有哪些?

网友G:
二极管的三个特性是什么

网友H:
由PN结构成的半导体二极管具有的主要特性是什么?

网友I:
都有哪些特殊的二极管

网友J: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有何特点

网友I:
常见二极管的主要类型有那些?

网友A:
单向导电的性能

网友H:
半导体二极管的开关条件是什么?

网友B:
它在许多的电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网友G:
二极管用功率分类怎么分类

网友C:
外加反向电压不超过一定范围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是少数载流子漂移运动所形成反向电流。

网友F:
二极管的几种伏安特性适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D:
二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E:
二极管种类和各个种类考虑的一些参数

网友J:
为什么测二极管正向特性和反向特性的线路不一样

网友K:
二极管主要就是利用了PN节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