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个读USB的类?

楼主(2019-11-15):
这几天老做一些底层的东西,API又不熟,谁能提供一个读USB的类?

楼主:
明天买本API的书看看吧。。不想学都不行。。

网友A:
你哪本书是C#操作USB口的吗?

网友B:
用C#操作比较麻烦吧?

楼主:
没有现成的读USB口的例子吗?

网友C:
自己找个现成的库文件,调用就行了。

网友D:
USB这东西哟,感觉底层简单,上层协议复杂程度可以和TCPIP相比了

网友E:
最好找个实例看看,CY的芯片都会有相应的API手册。

网友F(2024-01-17):
cpp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winusb.h>

class USBReader
{
private:
    HANDLE deviceHandle;
    WINUSB_INTERFACE_HANDLE winusbHandle;
    ULONG bufferSize;
    PUCHAR buffer;
    ULONG transferSize;

public:
    USBReader(const char* devicePath)
    {
        // Open a handle to the USB device.
        deviceHandle = CreateFile(devicePath,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 (device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Error: Unable to open USB device handle.\n");
            return;
        }

        // Claim the interface to get a WinUSB handle.
        DWORD interfaceNumber = 0; // The interface number to open.
        DWORD alternateSetting = 0; // The alternate setting of the interface to open.
        DWORD deviceHandleSize = sizeof(deviceHandle);
        if (!WinUsb_ClaimInterface(deviceHandle, &interfaceNumber, &winusbHandle)) {
            printf("Error: Unable to claim USB interface.\n");
            CloseHandle(deviceHandle);
            return;
        }

        // Allocate a buffer for receiving data from the USB device.
        bufferSize = 64 * 1024; // The size of the buffer to allocate. Adjust this based on your needs.
        buffer = (PUCHAR)malloc(bufferSize);
        if (!buffer) {
            printf("Error: Unable to allocate memory for the USB buffer.\n");
            WinUsb_Free(winusbHandle);
            CloseHandle(deviceHandle);
            return;
        }
    }

    ~USBReader()
    {
        free(buffer);
        WinUsb_Free(winusbHandle);
        CloseHandle(deviceHandle);
    }

    bool ReadData()
    {
        // Set up the transfer parameters. Adjust these based on your needs.
        ULONG transferLength = 0; // The length of the data to transfer. Adjust this based on your needs.
        ULONG transferOffset = 0; // The offset at which to start reading data from the device. Adjust this based on your needs.
        if (!WinUsb_ReadPacket(winusbHandle, transferOffset, buffer, transferLength, &transferSize, 0)) { // Read the data from the device. Adjust this based on your needs.
            printf("Error: Unable to read data from the USB device.\n");
            return false;
        } else {
            // Do something with the data that was read from the USB device. This might involve printing it or storing it in a file. Adjust this based on your needs.
            printf("Read %d bytes of data from the USB device.\n", transferSize); // Print the number of bytes that were read. Adjust this based on your needs.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if the data was read successfully, false otherwise. Adjust this based on your need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