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断状态的AMP怎么用

楼主(2019-11-15):
像THS4275/THS3095这种具有关断状态的AMP怎么用啊?特别是它的REF和PD管脚怎么接

网友A:
PD关断引脚就是使能控制,可以使运放不工作。

网友B:
REF引脚可以设置PD脚的控制信号作用的电压阈值。

网友C:
降低功耗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看下先关的资料的吧。

网友E:
为了最大可能地降低功耗,在关断模式,是不是可以尽量各个引脚都不供电源呢

网友F:
低电平 关断电源,  ths4502 有这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