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5532 输入接GND还是有波形

楼主(2019-11-15):
求助NE5532 输入接GND还是有波形 输入端有个2.5V直流偏置
还有这个电路可行吗 需求是采集音频信号接入STM32 ADC  做FFT运算

网友A:
C4接OUT2端改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接OUT2端改接GND。

C4一脚接OUT2 一脚接GND是吧   R6 R7 不动

网友B:
自激了。
看起来,末级OUT2像是准备做低通的吧,可用法错误,现在根据相位C4妥妥的正反馈,自激就是它引起的。
根据数据,我感觉你想做的的5KHz的巴特沃斯低通,可少了一个关键元件,R6--IN2节点,必须有一个电容到GND。容量4.7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激了。
看起来,末级OUT2像是准备做低通的吧,可用法错误,现在根据相位C4妥妥的正反馈,自激就是它引起 ...

加个10n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激了。
看起来,末级OUT2像是准备做低通的吧,可用法错误,现在根据相位C4妥妥的正反馈,自激就是它引起 ...

还麻烦您一下  怎样把幅值从5V 降到3v  stm32 最大采集电压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麻烦您一下  怎样把幅值从5V 降到3v  stm32 最大采集电压3.3V

NE5532最小工作电压应该不支持3.3V,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低噪声运放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5532最小工作电压应该不支持3.3V,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低噪声运放才行

手机小点音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小点音应该没问题

是运放压根不工作!

@夏天丶丿 : 你不是要改为3.3V吗?我是指3.3V下现有市面上的NE5532,还没有见到能工作的
现在单电5V 好着呢

网友C:
当前给单5V电源,实际上也已经是低于规格保证参数在使用。
TI的NE5532最小工作电压±5V,单电源下就是10V,ON的NE5532最小工作电压±3V,单电源下就是6V,低于最小工作电压并不是芯片就不工作,而是很多参数就不保证了。在低到3.3V,看运气吧,没批量测试过,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前给单5V电源,实际上也已经是低于规格保证参数在使用。
TI的NE5532最小工作电压±5V,单电源下就是10V, ...

有什么好的运放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运放推荐吗

很多了,没成本压力就上TI、ADI,有成本压力就上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了,没成本压力就上TI、ADI,有成本压力就上国产的

不考虑成本  要求能低压工作 精度高  稳定的

网友D:
自激了,在输出端与反相端并一个小电容试下。C4用错,还有老运放电源电压低了,容易自激,猜想IC的耗尽电容不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了,没成本压力就上TI、ADI,有成本压力就上国产的

ADI的AD8606怎么样 单电 2.7-5.5  正好3.3能用  还有我这个电路能直接替代NE5532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I的AD8606怎么样 单电 2.7-5.5  正好3.3能用  还有我这个电路能直接替代NE5532吗 ...

可以直接替换。上低噪声的吧,音频对噪声敏感,比如常用在音频上的LMV722、RS72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替换。上低噪声的吧,音频对噪声敏感,比如常用在音频上的LMV722、RS722等 ...

AD8606噪声应该比较低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8606噪声应该比较低了吧

这个也很不错了

楼主:
搞了半天我发现 STM32H750带运放

网友E:
我看见题目就知道大概了,NE5532竟然5V供电,我原来的手下,都工作了3年多了,也犯此类毛病。
一个连器件的数据手册都不看的人,怎么会设计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见题目就知道大概了,NE5532竟然5V供电,我原来的手下,都工作了3年多了,也犯此类毛病。
一个连器件的 ...

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运放  手里正好有NE5532  就拿来了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