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设定输出端口为电流?

楼主(2019-11-15):
在选择一款网络控制器芯片时,看文档时,文档里面有个管脚名:ISET 注释成:set physical transmit output current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设定输出端口为电流?望大侠给详解。

网友A:
phy的电流?

是phy变压器网络上的电流?

网友B:
是不是网络通信时,回路中的电流,应该有一个范围吧

网友C:
不知道是哪款芯片。输出电流模式更有助于信号传输

网友D:
功耗控制功能吧?

网友E:
由于没有给出芯片型号或数据手册, 不能完全确定意思, 比较倾向于 2 楼的意见, 传输变压器驱动电流的设置.

网友F:
应当是这样:
PHY要驱动后面的变压器,有过零问题或者穿越问题。这个电流就是提供一个合适的偏置电流,本地电流。

不同变压器的参数可能不一样,这个电流应当是用户可设置的。

网友G: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流驱动能力好点了。

网友H:
不同变压器的参数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I:
phy的电流能有多大